[其他] 拆一根诺基亚CA-100C充电线充电线

楼主(2019-06-10):
拆一根诺基亚CA-100C充电线充电线
网上介绍

-安全保证,具备过充保护功能– 保护电路:

-内置保险电路,即使电源出现意外短路,也不会损害设备;

-汽车工业设计标准,屏蔽对其他电器设备的电磁干扰;

-携带方便:体积小巧,旅游易带。

END

网友A:
这好像是山货,记得我当年拆的可不是这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好像是山货,记得我当年拆的可不是这样的

这应该不是山寨货,这款线有好几个不同的生产代工,每个代工都不同的。我也拆过好几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好像是山货,记得我当年拆的可不是这样的

这个是当年买手机自带的配件应该不是山上的

网友:
记得论坛里某大神有好多个版本的CA-100充电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好像是山货,记得我当年拆的可不是这样的

当年的最好玩,有检流电阻片和电压基准电阻,可以改电脑风扇变12V转接线,检流电阻可以并联一个一样的,增加输入电流到1A,继续增加限流有过热重启保护。新版本的改成内置基准,只能弄铁丝随身灯。

网友:
u口端带线路板,芯片的,应该是原厂的东西,不像山上的。

网友:
竟然还有一个电路板

网友B:
5V转4.2V?
AKSDLAKJLDKJKAD

网友:
引用 网友B:
5V转4.2V?
AKSDLAKJLDKJKAD

5伏升6伏的 变态的诺基亚5伏充不满电池

网友:
真货 我拆过若干个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