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灯关灯后怎么还微弱发光?

楼主(2019-06-10):
有一个LED灯,阻容的,为什么关灯后还微弱发光?零线和火线调换过,还是微亮,不知什么原因?

网友A:
漏电,绝缘强度低,0.几ma都会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漏电,绝缘强度低,0.几ma都会亮

灯座应该不会漏电,只有可能是开关漏电

网友B:
发现双联开关会有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发现双联开关会有这个问题。

我这个就是普通的开关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发现双联开关会有这个问题。

你那个叫双控吧?双联是零火线都断开的,这个还能亮就见鬼了

网友:
线路间绝缘低,有漏电?量量断电情况下线路的电压

网友:
灯两端并630v0.1无极电容看一下

网友:
我这的灯也是会发微弱光,已经好几年了,可能是电线之间有感应电

网友C:
看看你们的开关里有灯泡没  当开关断开它会亮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看你们的开关里有灯泡没  当开关断开它会亮

您说的可能性比较大,我同事的日光灯关灯后就发白,后来把开关里的奶泡剪掉才正常了。

网友:
以前装灯遇到过,没找到原因,感觉应该是有感应电流,布线问题还是什么就不知道了,

网友(2019-08-08):
LED灯两端并联一个47K电阻试试。

网友:
只能是漏电了,还有种情况是布线的分布电容导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