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想做个遥控按下电梯按键的电路,但是继电器常开变常闭了

楼主(2019-06-10):
楼房只有一部电梯,想在出门之前把电梯叫上来。所以准备拆电梯面板,从电梯取电,加个电路遥控一下。
折腾了半天,还是有一些地方不懂,希望有路过的大佬指点一下。
如图买的四路的,照着电路搭好面包板之后除了电阻没有合适的,用的3.3K+510R,其它地方都检查无误了,一开始发现继电器没反应,后来把12伏和5伏的gnd都接到一起就好了,但是继电器好像变成常闭的了。接好线路继电器就响一声吸合了,之后按下遥控器,接收器out端子输出高电平5伏,继电器会断开。虽然照样可以实现功能,但是这么用会费电吧?
然后我把12伏供电去掉,全部用一路五伏供电,这时候继电器变成点动的了,需要遥控器距离接收器二十公分以内才能保持吸合,是不是原电路需要改动一下?(取掉510R电阻只保留3.3K以后还是一样的反应)
是不是常闭常开的问题通过对接收器进行编码可以解决?由现在的按下高电平编码为始终输出高电平?是不是对电梯电路不好?
l

网友A:
315遥控模块有电动和自锁两种,区别好像是芯片后缀m4和l4,根据你的需求点动的就可以了,输出信号驱动一个三极管来控制继电器,继电器常开端接电梯按键,遥控配对就可以粗轮略实现,不过我看你接收板没焊接天线。测试的时候也没焊接天线吗?

网友:
三极管图腾柱,或者光耦隔离去链接接收器和继电器.

网友B:
是否可以考虑外招按键给一个点动的闭合信号?和按电梯按键原理一样?
另外无证、无资质进行电梯线路及功能改造是违法的

网友:
出了事故你要付法律责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否可以考虑外招按键给一个点动的闭合信号?和按电梯按键原理一样?
另外无证、无资质进行电梯线路及功能 ...

直接违法的吗,那基本只能放弃了,虽然出不了事故,但是不想背锅

楼主:
引用 网友A:
315遥控模块有电动和自锁两种,区别好像是芯片后缀m4和l4,根据你的需求点动的就可以了,输出信号驱动一个 ...

天线没接,现在距离就够用,我本意是把遥控器固定在门上,临出门之前按一下把电梯叫上来,能让电梯提前十几秒就行了。不过据楼下说是违法的,那我先去看看具体法规吧还是

网友C:
电梯都有定期检查维护的。接5楼说的,出了问题肯定找你,就算不进去,赔也赔死你

网友D:
不改变原电路不违法,外部做个按压器

网友E:
我要是你的邻居,见面就想揍你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要是你的邻居,见面就想揍你

素质好不好跟这没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改变原电路不违法,外部做个按压器

嗯,只能这样了,做个这个对门还不一定愿意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梯都有定期检查维护的。接5楼说的,出了问题肯定找你,就算不进去,赔也赔死你 ...

嗯,加的这个东西肯定不会影响电梯,但是电梯出了问题肯定首先甩锅给我

网友:
引用 楼主:
直接违法的吗,那基本只能放弃了,虽然出不了事故,但是不想背锅

是的,看一下特种设备相关法律,以前叫条列,现在称为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天线没接,现在距离就够用,我本意是把遥控器固定在门上,临出门之前按一下把电梯叫上来,能让电梯提前十 ...

私自改装电梯肯定是不行的啦

网友:
查到肯定是牢底坐穿的节奏。。。。。

网友F:
楼主没仔细准备好资料。
电梯外呼板,里面是24v电源,用下面这个超小的遥控接收,电压也适配。

但这个遥控器是MOS管输出,最好不要接到电梯的按键上。

可以用MOS输出,驱动超小的24v继电器。然后把继电器的输出脚和按键并联。
这个做出来,整体加装的东西特别小,好好研究一下外呼器内部结构,应该可以藏起来。

电梯外呼板一般不会坏,也不会有人拆修的。就算查出来了,也不能证明是谁装的啊。

网友:
另外楼上说的电梯非法改装的。

大部分后装的电梯刷卡系统,都是第三方做的,也是用了一堆继电器串联在原来的电梯楼层选择按钮上的。

那么这都算是非法改装。

网友:
懒出新高度,别因小失大,其实也并没有这么赶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没仔细准备好资料。
电梯外呼板,里面是24v电源,用下面这个超小的遥控接收,电压也适配。

这个真是超小,跃跃欲试哈哈,主要是想解决掉一些每天重复的琐事,所以想改一下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