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吊灯安装请教坛友

楼主(2019-06-10):
  家里装修安装了一个吊灯,最大直径1.5米。装修师傅用了一个12的膨胀螺丝,请教一下坛友这样安装行不行?

网友:
房顶混凝土够牢就无所谓,还有这个灯的自重是多少,国标是写了440KG的拉力,建议不要超过100KG

网友:
最好装两个为好,这么大个灯  安全第一啊。砸到小孩子就麻烦了。我家的风扇灯,也就20多斤吧,原配2个8mm的爆炸螺丝,我自己加了两个,共4个,就心里安定很多

网友:
这个可以倒是可以。但是为了保险为了心里舒服,还是多装一个好,膨胀螺丝也不贵,

网友:
多装一个吧,免得老掂记这事

网友:
同意楼上的意见,建议两个有备无患

网友:
好大的房子,楼主家里肯定有矿

网友:
麻烦不喜欢这玩意一堆老古董40瓦电感日光灯带动一堆飞利浦绿头36瓦865好用皮实抗造

网友:
钢铁的抗拉力是非常大的,用1mm能抗50kg来计算,是夠了。问题是混凝土的抗拉力非常弱,45标号的混凝土十多岁的小孩都能搞散,只是抗挤压力大,所以楼主考试一下,爆炸钉是否打进了天花板的钢筋网里面,如果是,就安全

网友:
看原来底座上设计是装几个,最少应该是设计两个吧。

网友:
多装保险,还有灯上面的玻璃珠注意挂好了,之前也装过类似的,上回一次小地震,上面的玻璃珠被摇下来一颗,把瓷砖砸了个小坑,还好那时候没人在客厅

网友(2020-05-02):
不安全,一般都是提前预留钢环和浇筑好的

网友(2020-08-31):
一个不行,不保险啊。两个呢,如果设计的不好,间距太近,又容易互相影响,崩裂了。不过一般安装师傅不管的。这种情况下最经济的就是慧鱼的开裂混凝土专用锚栓或者现在新的混凝土自攻锚栓2个,对混凝土和间距要求低。我前几天装的晾衣架,豆腐一样的混凝土,用混凝土自攻锚栓也稳稳地进去了,没有开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