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修个parkside 9.6V小电磨

楼主(2019-06-10):
摸黑入了个坏的小电磨。不能调速了。拆开看了下,里面有个mos管应该坏了。
奈何不知道是什么型号,网上搜了下有个拆机的。
发帖问了下别人,了解型号之后就买了个mos管。
2天之后,mos管到货了。开始换吧。

原帖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2334

1、先把板子拆下来。一个调速板加一个395电机。没了。

2、原来的板子,里面有几处堆锡。锡好像不要钱的一样。应该是原主人留下的痕迹

3、为了方便看清。标出来吧。
右边的红圈是后来发现接触不良导致板子发热。
把锡吸干净之后,发现原主人都没上松香或者助焊剂。
以至于锡和电线都没有融合到一起,只有头部一点点粘连在吸上,另外电线也有些氧化了。
后来把余下的锡吸干净,然后上松香,再焊好就不发热了。

4、说正事,拆下原来坏的mos管。
原来的主人有点太用力还是怎么搞的?
把铜膜都给捣鼓的和底板分离了,下手有点狠。
这个不知道可有什么影响?或者怎么修复?

5、换上mos管,修复未焊好的地方。
开机,呜~~~~~~
调速,呜呜~~~~
加速,呜呜呜~~~
极速,呜呜呜呜呜呜

<完>
谢谢观赏

网友A:
我买的MOS是站着的大管!没有发光管。

网友B:
铜箔与基板分离了,会影响散热。

网友C:
焊点太丑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焊点太丑陋了

的确没掌握好火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买的MOS是站着的大管!没有发光管。

发光管?什么是发光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铜箔与基板分离了,会影响散热。

不堵转电流不是很大。应该还行。目前也没什么方法修了

网友:
久违的呜呜奏鸣曲响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