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格力品悦KFR-23G;第十届“万人空巷抢格力”,认筹2200元一台定频~~

楼主(2019-06-10):
新换了旧房子,装修完,北方就大于半个月、一个月晚上热的睡不着觉的时候。
了解下当地电器空调行情。发现格力淡季营销有一套,认筹100元,带一瓶号称2XX的五粮液,一个蒸锅。。。
定频机也难买到,2XXX价格实用就好。
最终2200,各种费用全免,保修十年。

各种免费, 活动结束各种就要收费了。

23机,这玩意北方10年也用不了几次。  房子也住不了10多年还得换房子。够用。
变频真的好吗?
氟利昂不好吗?

产品花样百出,利润更大化?

懂总;小米还是没干过格力吧~~
活动很厉害的样子,网店也差不多吧。

找到的两种螺丝,都没用上。。。

外机,格力挺好看的。

质量不错

铜管包保温

缠绕

壁纸打孔,还怕水钻来着。。

另个兄弟取铜管去了,看他打的费劲,帮忙一起打~~

挺好的

弄出来

挂好

室外机到阳台拆个玻璃弄~~

免费带的支架,不错还可以。 有款收费90元的格力配件,确实比这个料后。

不过这个要比10年前美的那种白漆的支架好多了。

打孔

可能要接铜管,另个兄弟取来了。

南卧室的外机挂在厅阳台上,强烈要求的,现在看来是明智的。

挺重的外机

经过比量,说不用接管也够了,看我是否要求安装盒子、走直角,那叫啥就这样了~~~
不用接管,少了麻烦和接头,感觉很好。
外机装在阳台墙,卧室休息噪音震动会小吧。 另在想有说的,外机脚有减震胶垫儿,但实际没见过谁家装过。

现代的格力空调遥控器好看多了~~

线材很粗

效果不错。

破费特~~~

网友A:
墙壁开孔不用水钻可以吗?

网友:
无尘打孔好,北方哪个城市?
就第一项最省电,

3项后的服务一般用不到

网友B:
这23的机器是正一匹或者小一匹吧!定频2200这价也是旷世无双了!又话说现在定频机买哪个厂的都一样了吧!一般定频很少坏了!一个月前TCL大一匹26机一级能效的2000入手的!你这是不是稍稍有些贵呢!我不是打广告也不是抬杠,我家有两台定频一台变频,变频不可否认有优势,比如制热,效率高化霜快,变频一级能效热泵效率普遍高于定频,夏季制冷在夜间睡眠时候设置一个合适的温度能让你不至于被频繁调节温度的空调热醒和冻醒!谁用谁知道!当然比如工厂学校酒店大堂长期不停机的制冷那种定频和变频相差不大

网友:
还是定频好,家里美的挂机和格力柜机用了17~18年了,没大问题

网友:
哪里都有董明珠呀!
价格确实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23的机器是正一匹或者小一匹吧!定频2200这价也是旷世无双了!又话说现在定频机买哪个厂的都一样了吧!一 ...

熱心會員  意思是2200贵?现在这个价买不到了吧。。
买东西,看喜欢了吧,很多细节格力做工还好吧,也相信其他品牌会有不错的,没时间在研究去了
看着有活动,又没想花3000买变频,所以这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墙壁开孔不用水钻可以吗?

看图呀,不是很清楚了吗。接尘袋子,电转直接打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熱心會員  意思是2200贵?现在这个价买不到了吧。。
买东西,看喜欢了吧,很多细节格力做工还好吧,也相 ...

相对格力这价不贵,但相比这么成熟市场产品这价格少说也得贵个四五百吧!二三线品牌定频完全可以用三分产品七分安装,安装好了就算小厂产品也能用的住!

网友:
不错,还是格力放心,价格也可以

网友C:
并不便宜啊 今年买了3台空调 基本都是1999- 2199的一级能效变频

网友D:
前几天刚1200元从狗东买了TCL的定频26空调,安装免费的。2000左右就有格兰仕,TCL这些一级变频空调买了,格力到底有多好,特别是这种低端定频的?为什么比TCL贵一千还要“万人空其巷”去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并不便宜啊 今年买了3台空调 基本都是1999- 2199的一级能效变频

难道格力有莫名的信仰加成?或者有什么“核心科技”在里面?

网友:
真不明白 这价格还要抢?? 又不是什么高科技,上百年的技术了,非常成熟了啊,,

格力真的有 “黑科技”还是有信仰支撑

网友E:
你家的地板   是    菲林格尔地板

网友F:
这价格够贵啊,去年买了个长虹大一匹变频才1K7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家的地板   是    菲林格尔地板

这都能看得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D:
前几天刚1200元从狗东买了TCL的定频26空调,安装免费的。2000左右就有格兰仕,TCL这些一级变频空调买了,格 ...

以实体店来说,大多商场买不到,要么没有,要么价格下不来。
抢空调,营销手段,变频的空调正常售价格力的没有低于3000元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价格够贵啊,去年买了个长虹大一匹变频才1K7

买的没有卖的精,那你怎么没看看格力大一匹变频格力多钱呢???

网友:
那个遥控器和空调是一套的,第一次开机,装机的好像还要登陆他们的系统,获取什么密码,输入后才能用。我家两年前新装过一部格力就这样,当天他们拿不到密码,结果装好了 启用不了,要隔天再来搞,估计是防止货物被盗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