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用2032纽扣电池 DIY个15V的电池

楼主(2019-06-10):
网上买的电压基准供电是15伏电池 ,昨天拿出来用用发现电池已经电力不足。就想到用手上的2032纽扣电池代替,纽扣电池寿命超长加上这个东西用的次数也不多, 估计5年不用换电池。

找了节电线的PVC管 ,直径有点小 刨开使用

两头用电烙铁加热翻边

长度不够就找了1000微法电解电容顶上 很合适。

做上标记 使用正常
坚持5年没问题

网友:
家里7-8个遥控器,我专门买2045用在遥控器里面,用2年了还能用

网友:
喔靠,这都让你想到了。

网友A:
好创意,确实,我基准基本不用,自放电比用掉的还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创意,确实,我基准基本不用,自放电比用掉的还多。

这种纽扣锂电寿命长 自放电小  电动车遥控用这电池天天用也用了4年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种纽扣锂电寿命长 自放电小  电动车遥控用这电池天天用也用了4年

好像你搞错了,能放5年的前提是未拆封,拆了就说不准 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像你搞错了,能放5年的前提是未拆封,拆了就说不准 了

5年应该没问题 我电动车遥控原带的CR2016电池也4年没换过(因手上没有CR2016电池 现在遥控距离比以前近点但一直在用),.汽车遥控钥匙已经8年没换过 ,这种电池超耐用远超过我以前对它的认知。下一步想代替万用表9伏电池看能用多久

网友C:
小电流是可以的,电流略大就不行了

网友D:
这个电池电流一大就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小电流是可以的,电流略大就不行了

锂电池性能优异 ,CR2032电池 我以前钓鱼用的头灯里就装2节这电池可以用很久经测试过新电池装进去电流超100MA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电池电流一大就完了。

您对这种锂电有误区  50MA电流放电没问题  我组的这个电池性能肯定比原带15伏电池好。如果用3节代替9伏万用表电池肯定比9伏电池耐用。我现在就用电子鱼漂里的小锂电代替胜利袖珍DM6019钳形表里的两节AG13电池,一年多了效果杠杠的 不漏液 不漏电 啥时候用都有电。

网友:
哈, 挺有创意的
外面包得真的是厚实啊

网友E:
PVC管用长点的,下面加个弹簧顶着

楼主:
引用 网友E:
PVC管用长点的,下面加个弹簧顶着

是有这个想法 苦于找不到合适的弹簧 ,要是有个点焊机在电池上点个镍片我想把它装进原来15V电池的壳里

网友F:
理论上说可以坚持5年的
但是这个基准,开机后,不知道电流多少,20ma的话,5年还真没啥问题,回头我也搞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F:
理论上说可以坚持5年的
但是这个基准,开机后,不知道电流多少,20ma的话,5年还真没啥问题,回头我也搞一 ...

电流不大  刚才测了下 空载0.99MA

网友G(2022-01-27):
引用 楼主:
电流不大  刚才测了下 空载0.99MA

有一事不明,电解电容两端与电池和电池弹簧之间是如何连接导通的?

网友:
15v电池我用2450组的,设备位置也合适,花费很低廉

网友:
引用 网友G:
有一事不明,电解电容两端与电池和电池弹簧之间是如何连接导通的?

电容的负极和顶上是通的

网友:
两节9V。还能用在其他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