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垃圾中淘宝~拆一次性电子烟(山岚+康卫士)

楼主(2019-06-10):
吸烟有害健康!请遵守法规/本文不涉及任何销售信息,仅为电子技术DIY学习

目前比较流行的一次性电子烟,捡到其中的两种,拆开看看,得到两只锂电池和两只气流开关。
就是这两种(黑色的是Laan山岚牌子,橙色的是康卫士的AN小彩条),其他的一次性电子烟也大同小异,内部差不多,主要区别是外观。

另一面。

很好拆,用刀片在底部撬一下就开了。内部也很简单:一块锂电池,一个气流开关,一段发热丝(电阻大约在1.5欧左右,原来是缠绕在耐高温纤维上的,纤维上面有发烟油,加热会发烟)

这是一种锂电池(AN小彩条里面的),IP501447,尺寸47*14*5mm,容量大约280mAh。

这是另一种,黑色外壳的电子烟里面的,圆柱形08570,尺寸φ8mm,长57mm,容量大约270mAh。以前拆过一只电池是08500,容量只有240mAh。

这是气流开关,LED朝外,向里吸气,LED点亮,同时加热丝烧红加热,模仿抽烟动作。

这是我用手攥着气囊,慢慢释放,从气流开关后面朝里吸气的效果。

下图是借用坛友的气流开关的拆机图,里面一只场效应管(有的坛友说是专用IC,赞成),气流可控制场效应管的导通与关断。

这是08570电池的参数。

现在看来这种一次性的电子烟比较多,用完就丢掉了,里面的锂电池都很新,也没有过放,体积比较小,性能也不错(最大可达1.2A的放电电流),可以DIY,也可以替换小电器(蓝牙耳机等)里面的电池使用,也可以用在电子秤、万用表上,代替两节干电池,或将两节串联代替9V电池使用,可使用的场合比较广泛。使用时要注意:这个电池基本都不带保护板,用的时候最好接一块锂电池保护板(废手机电池拆机的即可),注意安全!充电用0.3A以下的4.2V截止电压的锂电池充电器即可直接充电。气流开关还没想到做什么用,欢迎交流。
谢谢围观!

网友:
气流开关里面应该不是场效应管,是个专用IC,应该还有充电功能,只是一次性的没用充电
牙膏还没到

网友:
听说这个是动力电芯

网友:
电热丝当限流电阻,串联一颗LED,加一颗微型按钮,可以改成随身手电筒。

网友:
好事,捡了拆电池,用处太多了。

网友A:
这个是一次性的电子烟?使用成本太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一次性的电子烟?使用成本太高

抽烟抽的全是钱,不在乎这点成本。就算抽卷烟,也是有成本的,高级烟,不比这个便宜

网友:
谢谢分享。。。。。拆得好多宝贝啊。。。。

网友:
得到的电池,可以放耳机里

网友:
谢谢分享,小电池真不错

网友:
小电池可以利用啊!果然大家都有垃圾佬潜质

网友B:
我也捡过,那个味道好大
用洗衣粉也泡不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捡过,那个味道好大
用洗衣粉也泡不掉

把沾到油的纤维丢掉,其他的没什么味

网友:
我还是老老实实加烟油吧

网友(2021-07-07):
多谢楼主分享。已经搞定了我的几个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