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存] 用IS903测试架遇到有的闪存正确对好第一脚安放 与 反向安装 都能识别

楼主(2019-06-10):
最近用IS903测试架测试BGA152的Intel, 镁光的闪存, 遇到了奇怪的情况.

有片Intel64GB的闪存量产后断电再通电就不能识别,把闪存转了180度,反向安放, 通电居然能识别, 也能量产.
后来又遇到了有片镁光128GB的闪存也是遇到这情况,反向安放能识别.
专门找几片闪存试了下, 最奇怪的是有片Intel的闪存在正反两个反向安放都能识别量产.
这是什么情况???????????

网友:
两边对称的CE分布,只要是偶数的CE数都可以,不单单903,其他BGA的测试座也都可以,指的是BGA152 132这种

网友:
单CE的不行

双CE,4CE基本都没问题

只不过一般建议1对1Pin,杜绝各种奇怪问题

就跟电压似的,说3.3V,你给3.4,3.5有些时候也能跑,但有些机器就不行

网友:
中心对称的,能跑是能跑但是可能出现奇怪的问题

网友A:
IS903测试架默认都是全部BGA88点位用满的,目的是为了能测试单片8CE颗粒

其实BGA88 132 136 152的功能PIN,都是中间方框的88个,这88个功能PIN是中间对称的,虽然有些PIN是NC(比如1CE 2CE 4CE)

但是当你放到测试架的时候,不论闪存正反,PCB的走线到座子的探针再到闪存球点都是导通的,都能被主控读取到,于是就出现了楼主所说的问题:正反都能读取到ID并且能正常工作
PS:1CE闪存不在此列,需要对第一脚

某些U盘板子比如IS917,SM3257 SM3260 CBM2199之类的U盘板子(非测试架),因为板子面积小,走线困难,
画板设计时一般就只连接了必要的功能PIN,比如VCC GND CLK DQS I/O CE R/B ALE等必要功能脚,这就有个问题了,

这种板子如果不对第一脚,反贴了以后会有PIN脚不通,所以U盘板子基本都是要对第一脚的(某些IS903/写保护不用对)

可能是IS903这个主控设计的比较好,不需要CE跳线也不需要Toggle跳线(不是供电电阻),所以反贴基本都是OK的

我手里的3267AE 3260AB 3268P 3280AB 3281AB IS903 IS917 SM2246EN SM2258H测试架中

只有IS903测试架能反贴,除此之外都不行,

比如3267AE要把测试座一起转,3260AB反装就报错 3268P反装CE位置会变,CE0是空的,
2246EN反贴Toggle颗粒开卡会Download ISP Fail、等等问题

网友(2019-10-18):
引用 网友A:
IS903测试架默认都是全部BGA88点位用满的,目的是为了能测试单片8CE颗粒

其实BGA88 132 136 152的功能PIN ...

你好,不知道能不能请教一下你一些问题?

1.我刚上手一款903测试架,不知道你有否在测试架上量产闪存进行测速?
2.我实际使用中发现,某些东芝、海力士、镁光的片子,特别是大容量(64GB,4CE)的片子,在测试架上无法正确量产,总在卡在Boot FW fail,然而这些片子贴到IS903的U盘板子上,相同的开卡软件设置,却又能正确量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