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箱个苍蝇笼子+20190605

楼主(2019-06-10):
20190605
    昨晚去了,没带雨具,那里也没有风,可真热坏了,只好洗澡,开电扇吧,一晚上,就这么过来了。

    这次带去了3个显卡,都是网友送的,一个是刀卡,输出是DVI和HDMI,都没法试,

    另一个是柏能的2M卡,是差不多20年前,我刚开始玩电脑的时候备的一个PCI卡,

    还有一个是AMD的卡,结果,这个AMD火龙王的,一开始就碎花,进系统就黑白条了,

    但是,最起码全程显示啊,我之前这个机器装的那块7300,还是数年前,从CHINAWAR,老杨手里买的,

    很便宜,5¥一个的点亮卡,这种卡,在这个机器上就显示两头,中间的过程,全部显示超出频率范围,

    只有进系统前的蓝底带鼠标箭头的那里才开始显示正常,不知道为什么。

    我主要是想用上坛友呐爱已成殇给的那块160G的盘,当做主盘,替换下那块黑色的80G西数并盘,

    因为那块盘使用的是40针的33线,相当于光驱的效果,本身就慢,所以很想换上,

    但是按原来的显卡,根本没法装,因为都得盲装,

    所以,这次只好将那花屏卡装上,凑合用,总算装上系统了,花屏没关系,再换回去7300卡就没事了,总算解决问题了。

    今早6点半起来,见外边天阴沉沉的,似乎在下雨,睡到7点,起来炒菜,吃饭,

    8点不到,出发,刚到楼门口,见外边全是水,没法出去,只好回来,又接着玩,9点多,见天放晴,

    于是,赶紧下来,还挺冷,我就穿个黑TX,俩胳膊还有点冷,一路狂奔,来到门市,刚不道10点,

    看手机,未接电话,原来,不知道怎么回事,手机的铃声被静音了,根本没看到,

    于是,回个短信,很快那边回复,马上来。不多时,一个带孩子的年轻个不高的妇女穿着白底彩色卡通人物的TX,

    穿棕黄色的裤子,模样不算太难,来修俩电磁炉,

    先修的那个,有点熟,好像前些天修过的那个自动换挡的,换开关的那个,

    因为反面的螺丝特殊,六角带橛子,必须用22in1神器,这个说是加热会歇班,经过检查,风扇不转,为黑线断,  焊上就好,

    又修另一个,这个炸了,难道是去年修的那个先换新IBGT,后来炸了换个旧的IBGT和保险,结果白干,这次可已经多半年了,又坏?

    加上个保险,这次又换个旧的,最后试好,共收费50,她对付,少给点吧,没法子,让了5¥,微信付款45¥。

    期间民歌打电话,修音箱,于是没一会来了,给了块三洋洗衣机的板子,不知道烧了什么,

    一块黑黄,说慢慢修,这个给你了。

    然后掏出个粉金色的圆筒音箱,喇叭线全断,他不知道怎么拆,,

    最终让他硬撬,拆下喇叭,焊上线,走了。

    别说,今天不来就可惜了。

    后边就没事了,11点开始写这个。
    2019年6月5日11:32:02
    下午无活,干坐一下午

楼主:
   这是买的一个一块多的捕蝇笼子,看着像纯手工制作,送盘子,送诱饵。至今还没挂上呢,有点意思,设计类似于将饮料瓶的漏斗翻转朝里做成的捕捉老鼠或者蟑螂的装置,进去容易出来难
   拉开,像不像血滴子?

网友:
沙发 后面的买下票

网友A:
捕蟹笼这是这原理。有进没出

网友B:
修理两个电磁炉,一共收费45元。
另外加上礼物啥的,真没白来。

网友C:
这笼子我也做过,不好用

网友D:
今天的有点短,差评

网友E:
我们这边的树上也挂着这样的东西,我好奇过去看了一眼,结果发现一层苍蝇蚊子的尸体,不过这边的袋子像是给大树输液用的那种,里面好像是液体诱饵

网友:
后面的猫啥意思

楼主:
这太损了。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捕蟹笼这是这原理。有进没出

苍蝇进去了那么大个窟窿,它就飞不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修理两个电磁炉,一共收费45元。
另外加上礼物啥的,真没白来。

随后第三天,其中一个返修,又打进去个1BGT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笼子我也做过,不好用

没事,用得上,铁丝可以挂些货上墙,窗纱可以档门窗,那盘子可以放水果,那包药饿了可以解馋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今天的有点短,差评

嫌裹脚布的今天高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们这边的树上也挂着这样的东西,我好奇过去看了一眼,结果发现一层苍蝇蚊子的尸体,不过这边的袋子像是给 ...

我们这边也是,每棵树都跟着个输液袋子和管子,不知道干吗用

楼主:
很著名的一只猫

不爽猫(Grumpy Cat)又名暴躁猫,出生于2012年4月4日,是2012人气最高的喵星人,2012年走红的的喵星人,它原名叫塔妲·索斯(Tardar Sauce),是猫咪网络推手、好莱坞经纪人拉希什(BenLashes)的明星客户。天生臭脸引人追捧,它的主人通过图书出版、饮料推销等方式,获得多达约640万英镑的收益,甚至配有专属经理人为它安排“档期”。不爽猫出生时即患有侏儒症和反.

网友F:
看看三洋的板乍样,,,前几天才修了一台三洋洗衣机,板上的电源部份炸了一踏糊涂
板子全胶密封,上面得有6mm厚,下面估计也有这么厚,先用刀片沿四围划拉,
然后全程用一字螺丝刀硬撬下来的,还好没弄坏什么别的,就一个贴片4148碎了,
后面换好了。丫的就直接给绿黑,都没问过,就直给的,买东西都花了棕橙,
搞的都不好说什么,下次再有机会一定要找回来才行......郁闷

网友G:
引用 楼主:
很著名的一只猫

不爽猫(Grumpy Cat)又名暴躁猫,出生于2012年4月4日,是2012人气最高的喵星人,2012年 ...

臭脸也能混饭吃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看三洋的板乍样,,,前几天才修了一台三洋洗衣机,板上的电源部份炸了一踏糊涂
板子全胶密封,上面得有6 ...

哈哈哈哈,不错,好买卖

楼主:
引用 网友G:
臭脸也能混饭吃啊

看着挺有个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