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罗技M185 换微动

楼主(2019-06-10):
原微动是台湾华杰HIMAKE,换欧姆龙,只是为了换微动,原来的没有坏...

楼主:
换下的微动打开看看:

网友A:
为啥要用回形针?拽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啥要用回形针?拽出来?

没错,取下原微动时,助力神器

网友B:
浪费!坏了再换来得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浪费!坏了再换来得及~

很大一部分原因,是为了换换手感~~

网友C:
感觉185没必要折腾,有漂移现象,215貌似可以搞一下,市场上已经买不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浪费!坏了再换来得及~

我的是一滴西数40号正品万能润滑剂先应付,彻底故障后才换。

网友D:
欧姆龙微动X宝上哪家 靠谱点

网友E:
这个微动不错,手感不一样了

网友:
。。。。国产D2FC-F-7N(20M),2000W寿命,换了也没好到哪去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欧姆龙微动X宝上哪家 靠谱点

https://lianchukeji.taobao.com/
给你推荐这家,因为我买过他家的东西,确定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https://lianchukeji.taobao.com/
给你推荐这家,因为我买过他家的东西,确定没问题 ...

就是在这家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185没必要折腾,有漂移现象,215貌似可以搞一下,市场上已经买不到了。 ...

确实有漂移现象,这次更换就是为了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微动不错,手感不一样了

说下感受:
没有原来的华杰那么硬了。
最近换了两个鼠标的微动(不同型号鼠标,不同型号微动),感觉鼠标按键的设计(外壳一体、位置...)对手感的影响最大,微动的影响相对小一些(手感相近微动影响更小)

网友E:
引用 楼主:
说下感受:
没有原来的华杰那么硬了。
最近换了两个鼠标的微动(不同型号鼠标,不同型号微动),感觉鼠标 ...

欧姆龙灰点,和白点蓝点差别会很大
灰点最舒服,白点蓝点按压力大,蓝点寿命最长4000万次
凯华的无声微动也不错,楼主有兴趣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欧姆龙灰点,和白点蓝点差别会很大
灰点最舒服,白点蓝点按压力大,蓝点寿命最长4000万次
凯华的无声微动 ...

针脚距离不用调整?!居然可以这么操作!!
静音微动用着不爽啊~~

网友(2020-07-10):
这鼠标飘得连办公都不行,还不如雷柏的m10 ,m185就是个电子垃圾罗技真是堕落的无以复加

网友:
我的125整整10年了,应该已经换过三次了依旧好使,就是边上磨损了。

网友:
为了省事,我一般都换成顶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