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美的电磁炉屡烧5uF电容维修技术交流帖

楼主(2019-06-10):
这个电磁炉是07年时候买的,使用频率不高,也就春节期间会拿来“打甂炉”用,用了也有10多年了。今年春节期间使用时罢工了,工作着突然就一股白烟从散热孔喷出,接着就“滴滴”声报警,并显示故障代码(代码是E*就忘记了)。经查是400V/5uf的方块状电容烧坏了。今年五一放假期间正好回家玩几天,就买好了那颗需要更换的电容回去维修。图片在维修时拍了几张,没有拍到整机的外观图,大家将就着看吧。

这是电磁炉电源基板正面

电源基板反面

烧坏的电容

今年五一节放假回去维修,装上去的电容通电没事,但是一加热马上又烧坏冒烟。左边的是BM(丰明)牌是美的原装的,右边的是电子市场买回来更换用的,都已烧坏。

两颗电容都已烧坏,电容按原机规格买的所谓的“电磁炉专用电容”。网上的有一些维修师傅也在讨论这个问题,以电容质量差的观点居多。我量了一下大功率回路的零件都没有损坏。鉴于自己对电容器的应用也有一定的了解,所谓的电磁炉专用电容也就是“金属化聚丙烯膜电容”,以是我决定买点国际知名品牌的金属化聚丙烯膜电容回来代换,没有必要被一个“电磁炉专用电容”的字眼给局限了零件购买的范围。

这一拖又到了端午节假期。把买好的全新EPCOS(爱普科斯)电容准备上机代换。(说到里还得感谢一位淘宝卖家,这种全新原盒电容他说主要是做量的,还是给我7元一颗,20元两颗包邮的价钱寄了两颗给我)

电容上表测试,容量什么的都在允许误差范围内。为了保险起见我还顺带把电磁炉的谐振电容(0.3uF那颗)给测量了一下。

确定无其它损坏的零件,上机代换。

由于这个EPCOS的电容和原机的电容引脚方向和距离都不一样,所以代换时要把引脚接长,并固定好。

再换一个角度拍照

维修完成,通电试机电磁炉工作正常。为保险起见还特地连续煮了10不锈钢盆的开水,确保换上去的零件可以用的住。试机照片忘记拍了,不好意思!

结论:电子市场的零件质量参差不齐,给维修工作带来了一些不必要的弯路。有些维修师傅都是找拆机电容去维修,因为买全新的“电磁炉专用电容”品质得看运气。国产的电子零件品质控制确实不如那些国外的知名品牌做的好。

欢迎大家来一起探讨一下!

网友:
谢谢分享,专用确实限制了

网友:
有时拆机件道是经过了老化,好用!

网友A:
这个电容的作用是神马?对工作频率有要求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容的作用是神马?对工作频率有要求吗?

与桥堆构成整流滤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容的作用是神马?对工作频率有要求吗?

给你看一下原理图(红框+箭头所指处的那颗电容),你理解看看是什么作用

网友B:
5uf电容爆浆,好像记得IGBT中阻尼管不良容易引起,如果还坏,换IGBT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5uf电容爆浆,好像记得IGBT中阻尼管不良容易引起,如果还坏,换IGBT试试。

已修好,我这台是电容自身的质量问题

网友C:
你这个还挺幸运的,我家有个艾美特的,也是这个电容流脓,损坏了桥和管,我买的是不到一块钱的所谓原厂,目前还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还挺幸运的,我家有个艾美特的,也是这个电容流脓,损坏了桥和管,我买的是不到一块钱的所谓原厂,目 ...

我这个5uF电容烧了两次,还好IGBT管没爆。这个据说和保护电路设计有关,我这个会报警并提升故障代码。现在新出的电磁炉里面简化加缩水,偷工减料到连他爸都认不出了,更别指望会给你用心设计保护电路那些了,厂家巴不得坏了换新的,促进消费

网友A:
引用 楼主:
给你看一下原理图(红框+箭头所指处的那颗电容),你理解看看是什么作用
...

桥堆整流后的滤波,这个电容的要求并不高,如果烧了,我觉得可能真的有其他问题导致,比如楼上所说的什么阻尼管的,毕竟原厂的电容也烧了,原厂的质量一般不会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桥堆整流后的滤波,这个电容的要求并不高,如果烧了,我觉得可能真的有其他问题导致,比如楼上所说的什么 ...

这个电容一定要用介质损耗小的电容,所以要求还是比较高的。用一般的电容代换上去会因损耗发热而烧毁的,要不然厂家完全可以用电解电容或普通CBB电容去替代。楼上那位坛友说的观点也可作为故障排查的参考方向之一。X的原厂零件只能说品质不差,但也不是品质出类拔萃的那种。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电容一定要用介质损耗小的电容,所以要求还是比较高的。用一般的电容代换上去会因损耗发热而烧毁的, ...

这个帖子里有不少讨论,可以参考参考: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127311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帖子里有不少讨论,可以参考参考: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127311

那个帖子我看过,到最后也没有讨论出个结果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个帖子我看过,到最后也没有讨论出个结果

如果你有示波器的话不妨测一下工作时电容两端的波形,看看有没有什么尖峰脉冲之类的,如果没有的话,估计就是电容的质量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有示波器的话不妨测一下工作时电容两端的波形,看看有没有什么尖峰脉冲之类的,如果没有的话,估计 ...

没示波器啊,有的话就测量一下和大家分享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示波器啊,有的话就测量一下和大家分享了

这个用示波器测的话,不简单,还要高压差分探头,这个探头大半台示波器的钱。

网友D:
引用 网友B:
5uf电容爆浆,好像记得IGBT中阻尼管不良容易引起,如果还坏,换IGBT试试。

我的也是美的,
先炸IGBT,
拆了IGBT通电想试控制板时才炸电容,
怎么破?

网友:
我三台美的跟楼主电路板差不多。都是电容坏,桥坏,igbt坏。懒得买件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的也是美的,
先炸IGBT,
拆了IGBT通电想试控制板时才炸电容,

换了新的电容也炸?拆了IGBT已经没有交流成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