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烧黑的线路板怎么处理

楼主(2019-06-10):
烧黑的线路板怎么处理?
查了一下,保险丝,桥堆,开关管都烧了

网友:
上个照片看看呗

网友:
刮 挫 等等方法,清理干净积碳,然后飞线。。。。。

网友:
把碳化的处理干浄,然后飞线

楼主:
图片来了,烧的区域都为大功率器件区域

网友:
引用 楼主:
图片来了,烧的区域都为大功率器件区域

你这个电源是过劳了。这样大面积烧焦不太好处理,能用就继续用,但再不能大功率使用了,小功率用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图片来了,烧的区域都为大功率器件区域

还是换新的吧,这种电源也不贵,看样子电容也都不行了,不光电路板

网友:
引用 楼主:
图片来了,烧的区域都为大功率器件区域

这种程度我也建议放弃,烧得有点严重,再用也不太安全

网友A:
板子上多处发黑,你这电源到底是干啥用的,怎么会用成这个样子,真的感觉是楼上说的过度劳累了

网友:
换个电源吧,高压部分烧成这样在继续使用是很危险的。

网友:
这板子简直就是宁死不屈啊,到这种程度,即使没坏工作参数也变差了,最好是重新仿制一块印刷板,把尚好的元件移过去,变劣元件换新品。
以前电视的底板烧出个洞,是把穿孔周边黑糊部分挖去,另做铆钉板填上,那只是局部糊板这么弄也是特费功夫,你这板百分50以上糊掉,应该不可能挖补了。

网友:
修的话,把碳化的挖掉,再补一块板。

网友:
都碳化了还敢用?万一哪天冒烟短路外壳就带电了,还是换个电源吧

网友:
这种电源好多,是5V的么,我们做LED电源用的,不会修,都没你这个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板子上多处发黑,你这电源到底是干啥用的,怎么会用成这个样子,真的感觉是楼上说的过度劳累了 ...

这是12v,33.3a的电源,17年产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12v,33.3a的电源,17年产的

才两年就用成这个样子!这电源是用在哪里的呢?是不是一直都在超负荷使用呢?

网友:
建议换新,看样子这电源功率负荷低了

网友B:
没事挖去碳化涂704一类的增强绝缘换个大桥或原桥加散热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事挖去碳化涂704一类的增强绝缘换个大桥或原桥加散热片

你只是看到桥那里黑了?
还有两块黑的更大面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