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DIY一款最LOW最杀马特的探索版背透手机

楼主(2019-06-10):
夏普503SH,买回来也有一年多了吧,用它当过一段时间的备用机,
然后发现听筒太小,打电话包不住耳朵,漏音很严重听不清,
就淘汰下来当MP4、游戏机玩,
当时买200左右,现在百来块,算是这个价位里安卓小屏手机配置最高的了

既然现在不值钱了,成色也不是很好,就拿它动手,
改个最LOW最杀马特的探索版背透手机
拿出去招摇我就是村口最靓的靓仔

背盖的成色买回来就这样

拆除背盖的手机主体

背盖不是玻璃的,只能打磨

顺便把磕碰的地方磨平

突然发现这种半透半丝印的也很好看诶

装上手机感觉就有点怪了

全部打磨后,再精磨,慢慢抛光,最后用镀膜擦一擦
涂胶装机,透明的效果就出来了,
胶的话,我是用环氧树脂AB胶搞的,上面那条粘的不是很好,
很多泡泡,如果有专用的泡棉胶粘回去会更好看些

手机内部其实并不好看,那些探索版背透的手机内部都还是做的比较精致的
503SH这样一点还差很远,起码NFC天线就不会做的那么难看
不过这样也算是有个性吧

跑马灯外面是有层油漆的,很多划痕了,
我干脆也打磨掉了

这里面还可以做背透的手机就只有索尼Z4了。
准备换电池的时候顺便再改算了,

这么一搞好像山寨机

好吧,放着吃灰吧

网友:
居然还有呼机
还记得虎背山隧道出口处的那个广告:一呼天下应...

网友:
8810  3310 索爱S700  这三个 拿出来

网友:
吊毛,你手机好牛X:lol:

网友:
养鸡场场长啊~~

网友:
其实还有三星S6和EDGE都可以~为啥知道捏?因为俺那个吃灰好久了

网友A:
诺基亚3310还是不是好的?

网友:
索尼手机~支持支持~

网友:
好多鸡鸡啊。。。

网友B:
能否把打磨抛光过程详细说一下,什么工具,什么磨剂

网友:
啥也别说了,3310我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诺基亚3310还是不是好的?

架子上所有的手机都是好的,只是有的手机因为运营商的问题,卡装上去识别不了。那台3310还是我买的第二台手机,配件基本上除了机芯,基本上都换过一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否把打磨抛光过程详细说一下,什么工具,什么磨剂

就日常的操作呗,先用目数小的砂纸打磨,就这样磨干的,漆全部掉了之后,然后换目数大的放在水里,朝一个方向把刚刚打磨的划痕磨小。最后上打磨机,毛轮上涂一些金刚石的抛光膏,怼上去一点点来,也是从目数小抛光膏开始,最后镀膜,涂在布上正常的擦拭就可以了,反光看不到细划痕为止。

之前的老站,我有几个翻新精工老手表的帖子有讲这个。但不同的是我是手工去打磨,没用机器,这次的是手机,亚克力的手工打磨比较费劲,只能上打磨机。

网友:
索尼大法好 我的36h现在卡的要死 屏幕也换过了 非原装 效果不行 要不然当个播放器插在充电坐里面 连接蓝牙音响 也怪好的

网友C:
怎么能没有TERO,怎么能缺少了黑莓?

网友:
感情也是一个乱七八糟的主。。.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怎么能没有TERO,怎么能缺少了黑莓?

TERO没有,HERO倒是有一台,在摩托罗拉传呼机的后面那格,
这里面还有两台黑莓,一台8310和9650,8310被魅族PRO6挡住了看不到,9650在右边N97的后面那格
上次还拆过这两部机子:(9650)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427617
(8310)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695050

网友:
3310也是我的第1部手机哟.

网友:
lz有情怀啊。。。

网友:
可以换好多个不锈钢脸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