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个低级故障的飞利浦HQ6070

楼主(2019-06-10):
话说有天去混饭,瞎聊就说到有个坏了的电动剃须刀,吃人家嘴软啊先弄回来看看啥情况

先来正反面还有充电器
故障是按电源键没反应,拆就一个字~

这两个螺丝其实可以不用拆

拆到这试了一下,按电路板上的电源开关一切正常

妹的装进去就没反应,思来想去外壳上的电源按键不可能对不上电路板上的开关
好歹也是飞利浦的东西哈,那是按键的行程有点短么?试下

补丁1.0上线,装上好了,吼吼吼
不过觉得很奇怪,那个货胡子少刮胡刀据说没怎么用,坏了也没送修就在那扔着,
我拆的时候也没掉零件啥的,电源按键行程短够不着电路板的开关是咋回事?
不想了弄好就行,看来一顿饭又混到咯

楼主:
青柠老大动作真快~谢谢打赏哈

楼主:
谢谢阿睦老大

网友A:
飞利浦可以水洗的剃须刀,电路板也做了防水,价格不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利浦可以水洗的剃须刀,电路板也做了防水,价格不便宜

IPX7防水,做工细节都不错,就是这个故障让人蛋疼

楼主:
引用 楼主:
IPX7防水,做工细节都不错,就是这个故障让人蛋疼

啊忘了说~谢谢打赏

网友B:
我有一个跟这个看上去差不多的,型号是HQ6073,06年入手的用到现在还好好的,飞利浦的质量还是可以的

网友C:
大力出奇迹的结果吧,很可能因为大力按压开关导致某个地方有变形,比如线路板或者开关~

网友D:
我这里一个松下的防水,无线充电的,充完电光自己开机,一会儿一开,把电放光.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力出奇迹的结果吧,很可能因为大力按压开关导致某个地方有变形,比如线路板或者开关~ ...

我也怀疑是电路板变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这里一个松下的防水,无线充电的,充完电光自己开机,一会儿一开,把电放光. ...

这种情况有可能是电源开关附近有短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有一个跟这个看上去差不多的,型号是HQ6073,06年入手的用到现在还好好的,飞利浦的质量还是可以的 ...

这个品牌是没问题~只是这种情况感觉不应该出现

网友:
这也能混到顿饭,可以啊。

网友:
高含量的维修

楼主:
那也不说打赏点让俺早日脱贫

网友:
同款剃须刀,10年了

网友:
细节决定成败

网友:
电路板做了防水,做工不错啊

网友:
这个电路板比一般的充电式的好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