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漫步者R201T08缩水版2017年制造的

楼主(2019-06-10):
漫步者R201T08,2017年制造的,缩水版。只有一个2030供给低音。我查百度是3个2030的。

换了马来西亚的2030,换了IC,还是2卫星箱小声,低音不响。最后换了一颗漏液的电容才正常使用。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楼主:
这个是没有换到2030,没有换到IC,没有换凹漏液电容,的图片。

大家看看,是不是超级缩水版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网友:
我有这个。。还是08年的时候买的了,放客厅给电视用了,老年人看电视够用了

网友:
卫星音箱功放用2025? 跟R101比较接近
还有变压器,缩水也不算太厉害,

网友A:
难道说边上的小散热片下功放块就不是吗?

网友:
额!这是假的,漫步者没在这型号缩过水,正品是两个TDA2030和一个2050.低音喇叭的盆架是黑的.不过这仿的挺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难道说边上的小散热片下功放块就不是吗?

正品散热片也很小,是黑的,散热片放在风管的那里,靠低音箱产生的气流散热,是很巧妙的设计,放三个2030,没问题的.

网友:
动不动就200 300的 这东西的利润不小啊。。。。。我用150的冲击波是2005年到现在的 渣渣的音质还不会坏所以不换。。。

网友(2020-01-11):
想更换掉3个喇叭应该选什么型号比较好,只保留腔体

网友:
自用电脑音响也是这款

网友:
吓得我一激灵,看看电脑桌上同款音箱……

网友:
跟我那个一样,声音挺好还行

网友:
这个音箱就将就用用就是,换喇叭什么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