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安泰信ST2080D数显控温电烙铁拆机与试用

楼主(2019-06-11):
非常感谢数码之家及安泰信厂家提供试用机会!
本次拆机试用共拍照702张,包括每几秒的升温过程,但是篇幅有限,筛选出部分图片跟坛友分享!

本人从小开始就热爱电子及无线电产品,当初自己够买套件焊接过收音机,自己制作音响等,用坏电烙铁有10多把,依稀还记得最早使用的是一个木柄的歪头电洛铁,,,,,,

其实使用普通电烙铁优点就是便宜,缺点容易坏,尤其烙铁头,用一两个周基本烧毁,电烙铁倒是不贵,但是电烙铁头换了不少,这些耗材加起来,也能买个高档的电烙铁了,所以由此看来,要把活干的漂亮,必须有好的工具才行。

这次有幸获得控温电烙铁,非常高兴也非常激动,天天盼着快点收到包裹

开箱晒物篇:

数码之家效率很高,当天发货,只用三天就收到心爱的宝贝了收到包裹,盒子很大,很大

盒子内部有泡沫保护,宝贝保护完好无缺

怀着激动的心情打开包装,期盼已久的宝贝展现在眼前

反过来发现后面竟然藏着一个卡片,这就是坛友经常展示的论坛名片啊
这个名片让我眼馋了很久,这次摆在眼前不能错过,赶紧拍一张

包装很简单,有点工业包装的属性,后面有厂家说明,贴有防伪标志

正面再跟数码之家合个影

手头刚好有一个全新的备用电烙铁,赶紧比较一番大小

本以为80w会很大,收到前一直担心会不会焊接电子元件会比较笨重,不好操作

没想到比30w普通电烙铁都小巧,尤其手柄足足瘦了一大圈

拆开后里面有合格证和一本说明书

本人共拍了几百张照片为了减少篇幅,说明书拼个图展示吧,就不展开一一展示了

颜色配色采用黑色和蓝色

整体比较典雅、耐看和专业感

卡尺测量头部长度约80mm

手柄长度约150mm

手柄直径比普通30w电烙铁都细一些18mm左右,这样握持很轻松,丝毫感觉不出来是80w电烙铁

尤其喜欢笔握式操作的,使用非常顺手

头部跟30w普通烙铁一样都是10mm

头部细节展示,头部镀锡,套筒是不锈钢制作的

烙铁线材很粗,电流足够用

插头是三心插头,3c认证

一条接地防静电,防触电设计

手柄只有三个按键,一个显示屏幕

整体显得非常简洁大方

整体入手感受是小巧机灵,做工很好,非常漂亮

外观大小跟30w类似,不管是抓握和笔握式都非常方便顺手!

拆机篇:

在数码之家待久了,看见什么都想拆

得到这个好东东不拆机不科学啊!

拧下外套

发黄是因为厂家出厂通电测试,请无视

亮晶晶

闪闪发光的烙铁头

logo非常清晰

外护套是采用无缝不锈钢桶制作

坚固耐用

不锈钢外套直径10mm

烙铁头外直径是7.5mm,比936烙铁头粗一点

本数显控温电烙铁头跟普通936头内径是一样的4mm,但是外壁比较厚

936头外径是63左右,所以用普通头也合适,但是卡不住会松脱。

看了一下厂家专用头比较贵一点,要20左右

不过好在控温电烙铁头子不容易烧坏,业余维修电子制作能用很久,很久

烙铁芯采用ptc上下折回布线方法

看外观像是采用的是片状的加热丝,耐用度比较有保障

拧下三颗螺丝即可取下后半部分护套就可以看到整个加热芯

护套处有一插针,用于接地链接

加热芯直径4mm

拆机比较简单,没有卡扣,拧开所有螺丝就可以轻松拆开,方便更换配件

线路板正面比较简洁:

有按键、芯片、显示屏、安规电容、电感线圈等元件

采用LNK302DG电源管理芯片

芯片耐击穿电压 700V,开关频率66khz,占空比69%

具有降压、升压、具有限流、超温、短路等保护功能

继续拆,展示背面

背面原件:

显示及主控电路采用单片机,N76E003为新唐高速 8051 单片机系列产品

提供18 KB Flash ROM,并具备高抗干扰能力

线路板上面还有光电晶体管耦合器,运算放大器,阻容原件等外围器件,线路板非常干净工整

烙铁加温及恒温性能:

本人用过电烙铁林林总总有十几把,这是这几年手头的

挑出两把好的做个简单对比

手头测试温度工具有万用表及红外测温仪

因红外测温仪无法测试小面积且有反光产品,所以采用万用表测试

为了尽量测出实际温度,把探温头塞进接缝里面,同时采用双表共同测量减少误差

测温点选择:

为了方便固定选择是红区位置,测温头用外套套住,并且紧紧挤压在前端。

之所以没有选择最前面蓝区溶锡处位置,是因为不太好固定,用手压紧拍照比较麻烦

另外仔细比较了一下,测温头如果直接放在溶锡处表面,受到外界气流干扰比较大,温度一直在200-235之间跳动(设定250度)

本来想用铁丝或者罐头铁皮做一个小套固定住,但觉得本次不为了校正显示温度与实际温度而出发的,业余条件也不容易做出令人信服的准确温度

所以在套筒卡位处刚好可以卡住测温头,并且接合的很紧

因为外面有套筒所以受到气流干扰不大,也解放双手,不过测量显示温度,跟设定温度有一个偏差

另外,有朋友确实觉得设定温度跟实际温度不相符,可以通过设定加减50度做一个温度补偿

我一直在想或许让烙铁融化一个豆粒大的焊锡,然后把测温头放进去是不会更加准确一点

电烙铁温控电路反映非常灵敏,升温也比较快,20秒左右达到设定250度

但是需要大家注意的是,虽然达到设定温度

注意因为热传导关系,表面温度并没有达到实际温度,想要焊接还要稍安勿躁,再耐心等待几十秒才行

在一分钟左右时候达到设定温度,250度,温度不再升了

注意: 这种简单测量方式,应该与电烙铁实际温度有个大约20几度温差。因业余测量,条件有限请谅解

另外,这个升温时间根据当地气温也会有所不同

恒温性能测试:

将电烙铁设定300度,看看恒温性能

2分30秒后温度依旧显示在270左右

4分钟过后仍然很稳定

5分钟后温度依然稳定如初

把烙铁设定在350度看一下升温及恒温情况

大约在2分钟以后温度恒定在312度

整个测温过程温度在1度左右稍稍浮动

由此看出本款安泰信电烙铁恒温性能非常棒,看来厂家介绍的采用PID控温电路技术名不虚传

对比了普通电烙铁,要在3分钟以后甚至更长时间才能达到大约300度的温度,并且随着时间增长温度还在慢慢升高

所以普通电烙铁温度升温慢,且温度不可控,只能凭着感觉焊接,烙铁头也会因为过热而及早报废

安泰信温控电烙铁功率及变化:

下面不同时间段功率是怎样变化的

插电后待机功率约为0.5w

温度设定300度开始加热,这个时候是全功率加热

到达11秒时候温度降低到50w左右

20秒功率将为40w左右

50秒降到30W左右

一分三十秒已经降低到10几瓦左右,可见这个时候电烙铁已经到达温度平衡状态

三分钟以后也基本在10瓦左右浮动,插座处功率表显示电流大约在100ma左右

整个测试过程发现功率电流很稳定,并没有出现突然增加电流和突然减少电流的情况发生(注意电流是插座端功率表观测的)

测试休眠关闭功能:

本烙铁具有不使用自动休眠功能

10多钟以后温度开始降低,屏幕也显示休眠字样

十分钟的休眠期间温度一直恒定在178度左右

这个温度可以不让烙铁头烧坏,也足以在使用时候快速回温到定温度

在20多分钟时候,电烙铁显示off,自动关闭,这时候插座处功率表显示只有0.5w了,处于待机状态了。

此休眠功能对维修比较有用的,维修过程中经常要查找电路图,只是偶尔用一下,经常一天空烧,并且本烙铁升温也比较快,所以有了此功能就不用

担心忘记关闭电烙铁的问题了

不喜欢休眠功能的人来说,可以通过设置操作关掉休眠功能

功能设置:

安泰信数显控温烙铁具有,温度设定、温度补偿、单位转换、休眠等模式

长按开关键两秒,屏幕开始闪烁进入温度设定模式,比如我们经常需要一个温度270度,按压加减就可以设定了

设定后会保存在自己指定的档位,以后可以快速调出使用

接上图,短按一下开关键,进入温度补偿模式

如果自己觉得电烙铁实际温度与设定温度有温差,可以通过加减键任意加减50度,这样让实际温度和数显温度更加一致精确

接上短按一下开关键,进入华氏摄氏温度显示,按压加减键可以设定

不过我国采用摄氏度,部分国家是华氏度的

再继续短按一下开关键进入休眠设定模式

如果屏幕显示1为启动休眠模式,十分钟后电烙铁自动进入休眠模式,想要关闭自动休眠按压加减键选择0即可

实际焊接:

分别焊接拆修了端子头、多股电线、电池、集成电路、开关等产品

温度设定400度,拆个端子头很轻松

一平方线焊接

上锡

轻轻一点即可,一秒钟完事

普通烙铁焊接1平方mm线要多加热一会才行,从这点就能看出大功率的好处

焊接18650锂电池,要求烙铁加温回温很快才行,否则容易让电池发热产生危险

低功率烙铁掌握不好会损坏电池,所以焊接锂电池最好买高功率电烙铁才行

先用刀子刮一下氧化层,擦干净

上锡

大约一两秒钟就焊好,普通电烙铁要四五秒才行,安泰信温控电烙铁真的是快捷高效

如果业余偶尔制作一组电池,估计也就不用折腾点焊机了

焊接一个插座,非常轻松,很粗的线,上锡非常快

再来焊接一个插排,原来插排采用简单的压在一起的,接触不良,每个链接处都补焊

因为本烙铁瓦数足够大,温升很快,十几个焊点,轻轻松松焊接完毕

维修蓝牙耳机

焊接完大点的焊点,再来点小一点的焊点

蓝牙耳机换听筒,这时候温度设定在300度左右即可

拆焊集成电路

搭棚焊接维修小功放电路

充电头换电容

u盘补焊

拆修充电宝

iphone手机耳机转换头接触不良补焊

由此可见虽然安泰信是80w功率,但是外观跟30w普通烙铁类似,甚至更加秀气一点,所以维修焊接一些小零件也非常顺手

把温度设定在250度左右,加热热缩管非常好用,热缩管不会变色出现过热现象,平时维修偶尔烫一下热缩管也非常好用
如果平时接线不多就不用什么打火机热风机了,做到了一机多用

对比一下用左侧用普通烙铁,因为不能控温,经常会造成温度过高,热缩管变形严重不美观现象,左侧安泰信控温烙铁加工的就比较美观

美观度来说对维修耳机线非常重要的

最后再来个摆拍,当然数码之家名片不能少,必须再合拍一个

使用感受:

1、安泰信数显控温电烙铁外观小巧,温控灵敏,恒温性能非常棒,因为功率较大80w,烙铁头也比普通936厚,功率及热储备都比普通的电烙铁大,所以连续焊接大焊点都非常轻松。

2、自动休眠功能决了许多电子爱好者或电器维修者干烧烙铁的问题。

3、温度补偿功能及温度设定功能,可以让使用者自己设定想要的温度,非常人性化。

4、烙铁芯采用ptc材料升温迅速,温度补偿快、寿命长

5、调温范围非常宽,相当于好几个普通电烙铁,低功率可以烫一下热缩管,高功率可以焊接电池,插排等大焊点的地方使用。以前都是家里常用30w的,大焊点用60w的,我觉得有了这一把安泰信80w控温电烙铁,其他烙铁就可以休息了,哈

6、采用PID控温技术,较好的解决了传统电路惯性温度误差问题,实际使用调温恒温非常准确,到达设定温度后,一直稳定在一个固定的温度,实际测试温度正负波动不超过1度

7、小小建议:

  (1)烙铁头和电烙铁芯能适量便宜点,或者随机附带一个k型烙铁头最好,哈!
        (2)电烙铁休眠时候有蜂鸣器滴滴提醒两声,关闭前一分钟提醒滴滴、滴滴提醒四声,这样给焊接的人一个提醒,以便于及时选择是继续加热还是默认休眠或关机。
         (3)建议显示屏幕是不是可以挪到按键前端,就是让显示屏跟按键位置互相变换一下位置,这样在设置调整的时候不至于右手操作遮挡显示屏。

说明:本次试用因为篇幅原因一些过程并未展示,只展示结果,测量表也非专业,测量结果根据当地气候应该有所适量区别,本次为本人使用实际感受,提供给大家参考!

后续修改:
1、增加测温点说明图片
2、去掉了:因通过功率表测得持续电流、测温度稳定,就判断是线性控温,不是简单的开和关控温方式,大约20几个字的词语描述,防止误导大家理解为什么变频不变频的。
再次也非常感谢坛友热心的指导

不足之处,欢迎指正,欢迎坛友互相探讨,谢谢!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图片清晰,不错。

网友A:
线性控温,和开关式控温,怎么区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线性控温,和开关式控温,怎么区分

我说的开关式不是开关管那种开关,是传统的到达设定温度会断开,就跟普通空调一样,温度低了又通电升温,这样断断续续供电的模式。开始我理解的许多控温的都是这样开开停停的。
分辨很简单,看功率表就知道了,这个烙铁到了温度高的时候会降低功率,但是不切断电源。

网友B:
那个时钟有没购买链接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个时钟有没购买链接

这个表用了两年,非常准确竟然不用对时,两年竟然误差在15秒以内,哈 这个精度比鬼子的精工牌都高了不少啊,谁说国产没有高精度钟表。
不过现在厂家不搞活动好像太贵,五六十元,搞活动也就是三折左右。
搜一下某宝就有,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个时钟有没购买链接

牌子忘了,等回头帮你看看

网友B:
引用 楼主:
牌子忘了,等回头帮你看看

我看上他了
现在手上误差大阿
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说的开关式不是开关管那种开关,是传统的到达设定温度会断开,就跟普通空调一样,温度低了又通电升温, ...

这个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定频空调和变频空调的区别?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说的开关式不是开关管那种开关,是传统的到达设定温度会断开,就跟普通空调一样,温度低了又通电升温, ...

    看来LZ对电烙铁还不是很了解,所以产生了错误结论。
    这个烙铁是可控硅+单片机控制+数显,看上去有点档次,但是看了LZ的测试感觉很差,首先加很

温慢,单片机控制的电路要1分多钟的时间还没有稳定下来,测量误差达30度左右,真的很慢了。
    LZ的测试也有问题,测试烙铁头的温度,热电偶应该是在烙铁头的头部,而不是在烙铁头的中部

,在中部测量的温度就差了30度左右了,如果在烙铁头的头部测量可能误差更大。
    LZ说的控制方式给人的感觉好像是变频的一样,LZ对可控硅可能不了解,可以先百度一下,看看

双向可控硅的怎样工作的,以免误导不懂的朋友。
    还有不知道LZ用什么样的电流表测试功率的?能看到电流的通断?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看上他了
现在手上误差大阿
谢谢

你好,避免广告嫌疑,已经发短消息了。哈

网友:
首先感谢lz的解析分享,

设计还是很不错的,低成本单片机液晶显+单运放温度前置放大+便宜的光耦直驱Triac可做低频PWM调功率,很简单的外围。

整体硬件设计成本可能比黄花老一代那种电位器可调的集成一体手柄式还低(软件开发成本不算在里头)。至少比那些杂牌做热风枪只知道抄板连MOC30xx都照搬不知道怎么变通的小作坊厂强。

单片机主控LCD液显。至于有没有用PID算法不是厂家真没法说,即使官方吹了也不一定,这玩意儿往专业性上讲就是个无底洞,具体要看使用感受和实测效果,完全看厂家的诚意了,毕竟定价定位摆在这里;就像牛逼的车厂大众丰田自动变速箱驾驶舒适度NVH都是要靠有经验的团队大力微调出来的,某些差点的车厂根本没这个实力和精力去细调。

--
另外,测得电流断不断跟是否开关控温线性控温没关系,开关或线性并不代表功率不可调。

控温方式就那么几种:
1. 测得温度模拟量跟设定值用比较器比较,硬刚,高关低开,最简单粗暴的。
2. 加入MCU FW,AC通断的时间控制,有简单的控温算法;Triac是否调相是否过零整周期都一样,做低频软PWM也都可以控制功率,可以认为是加热功率可调。
3. 再加入类似PID的一些精确控温算法,需要较宽的功率可控范围,控温更灵敏,焊铁温度跌落响应更快。

即便是用PID控制也有全断的瞬间,在功率表上瞬时看到的就是待机功率,因为温控系统大多就是个慢速环。

忍不住,参与讨论多说了些,有谬误请大家批评指正!

网友:
电烙铁温控电路反映非常灵敏

网友:
优秀帖子值得推荐。

网友:
谢谢分享,使用场景很丰富哈哈

网友(2020-02-13):
很不错的测评,发热芯没有描述,能告知吗?

网友C:
不错的评测。看起来这个烙铁的精髓在于那个超级粗大的烙铁头,热容相当于两个936的烙铁头。热容大的烙铁升温慢正常,不过这个烙铁还没到设定温度就开始降功率,说明烙铁芯的温度比烙铁头早相当多的时间就到达设定温度了,烙铁芯到烙铁头的配合还可以更好。热容大可以相当程度弥补热阻大的问题,还是不错的。

网友(2022-04-10):
引用 网友C:
不错的评测。看起来这个烙铁的精髓在于那个超级粗大的烙铁头,热容相当于两个936的烙铁头。热容大的烙铁升 ...

谢谢分享,这个电烙铁还真不错

网友(2023-02-26):
我也有同款,才买回来试了下,就一直放着吃灰,还买了好几个原装烙铁头!

网友(2024-03-20):
图片清晰,细节到位,这样烙铁值得入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