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亚克力螺丝刀收纳架

楼主(2019-06-10):
上回帮同事更换了6sp的屏幕,送的螺丝刀和小工具质量还是不错的。就收纳在一个自封袋里面,太简陋使用又不方便。设计一个小型收纳架,安置它们。

简单画画,比划一下大小。写个大致的尺寸

出图上激光切割机开刀

用的是2.5mm的透明亚克力

设计成四个部件组合

组装

第一次用手机发帖,还是很快捷的

网友A:
确定不加个重一些底座?感觉风都吹得倒.

网友B:
为什么不用氯仿粘结?AB胶太丑了!!!

网友:
感觉。。不太稳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不用氯仿粘结?AB胶太丑了!!!

要有才行,是热熔胶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确定不加个重一些底座?感觉风都吹得倒.

那螺丝刀,上部都是塑料。还有角度的关系

网友C:
孔板要两层,两层间隔一定距离,这样放置才不会歪斜,也会更稳当一些

网友D:
上下两层板的距离拉宽一点,螺丝刀插进去2/3长度为佳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上下两层板的距离拉宽一点,螺丝刀插进去2/3长度为佳

学习了,下一版改正

楼主:
引用 网友C:
孔板要两层,两层间隔一定距离,这样放置才不会歪斜,也会更稳当一些

学习了,下一版改正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有才行,是热熔胶

找个广告图文店就能有,给他一块钱他就能帮你黏上,热熔胶还不如AB胶呢

网友(2019-12-27):
切割这个最低得多大功率的激光?想在手头的3D打印机上加个激光雕刻,顺便切割

网友(2020-02-24):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不用氯仿粘结?AB胶太丑了!!!

现如今氯仿也是说有就能有的、?

网友:
感觉这螺丝刀配不上这个架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