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冰箱有点漏水,拆容声冰箱看看

楼主(2019-06-10):
家里的容声冰箱 买了才4年多一点,这冰箱运行时声音基本上听不到值得表扬,这段时间发现地上经常有点水,拆来看看
后面压缩机盖板
拆掉几颗螺丝就看到压缩机了,华光的压缩机,
然后看到坑爹的一幕,居然是铁管的

楼主:
用细砂纸把接头处稍微打了一下,涂了点这个漆,这用铁管恐怕应该没几台能够用超过10年,环境要是潮湿的地方恐怕就四五年就完蛋。。然后发现水居然是冷藏室那漏下来的

网友A:
现在国内的厂家,不管是私企还是国企,还是合资,都变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国内的厂家,不管是私企还是国企,还是合资,都变坏了。

确实是,我家里的风冷冰箱虽然也是最高能效等级,但是一个月要断电吹热风,解决风机结冰卡死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国内的厂家,不管是私企还是国企,还是合资,都变坏了。

空调上铝管,冰箱坑爹的居然用铁管

网友:
现在的企业为了赚钱,良心都大大的坏了

网友:
冰箱。。。。。。。。

个人还是支持家里不要冰箱。就算有个冰箱,有个最小的就可以了。

可以放一天食物就够了。

吃新鲜的,没吃完的饭菜就倒掉。

网友B:
冰箱漏水估计是冷藏室集水管冰堵所致,使冷藏室收集的冷凝水本该由集水管流到冰箱底层的集水盒自然蒸发掉。但由于集水管中段冰堵导致冷凝水无法流到集水盒便由门缝流到冰箱下的地面。排除方法:可试着用一段自行车钢丝软刹车线从冷藏室集水管的入口处往下捅,若轻微冰堵则能捅到底层的集水盒使问题得到解决。若捅到一半就捅不动了,说明冰堵较严重,则只能将冰箱断电,待温度升高自然将集水管中的冰堵解冻从而恢复畅通。

网友:
早就是铁管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细砂纸把接头处稍微打了一下,涂了点这个漆,这用铁管恐怕应该没几台能够用超过10年,环境要是潮湿的地方 ...

兄弟,冷藏室后面有个水管出水的,但一般水很少,下面还有个水盆兜着,不会漏到地上的。如果出水很多,那你要检查一下冷藏室的门封条是不是密封了。如果漏气,外面的水汽进去,就会很多水。另外如果你冷藏室放的食品水分特别多的话(比如一碗汤),要加保鲜膜,避免水分过度蒸发。

相反,我家的情况是后面的出水管偶尔会堵,堵了以后就会导致冷藏室里面一滩水。

网友:
容声也算品牌子,跟进三流货色,可惜。
这漆行吗?外绑一层铜线,上些704胶行么。
还是家里老冰箱扛得住,外观锈脏,可能耗电多点,几十年无大坏,值了。最近门开关坏了,开门销子了蹦出来。

网友C:
有兄弟说冰箱不能用10年,我家现在用的西门子,02年5月用到现在,不间断运行超过17年了(除了一年顶多一次的停机人工除霜,大约半小时),目前就仅仅是冷藏室门软磁封条硬化了,有时不用力关门会关不严,其他无问题。

网友D:
为何要人工除霜?自动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有兄弟说冰箱不能用10年,我家现在用的西门子,02年5月用到现在,不间断运行超过17年了(除了一年顶多一次的 ...

铜管的基本都可以,现在新出厂一般都是铁管,好点的才是铝管。但有些寨厂说是铜管也不知真假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为何要人工除霜?自动的。

俺是穷人,当初买就没买自动除霜的。所谓自动除霜实际上是加热化霜,一般是8小时加热一次,比人工除霜费电得多

网友:
引用 网友E:
铜管的基本都可以,现在新出厂一般都是铁管,好点的才是铝管。但有些寨厂说是铜管也不知真假 ...

俺这台用了17年的,也是铝管的。其实使用寿命关键不在铝或铜,而要看管的材质的纯度,制冷剂内部其实也是混有水分的,如果管的材料不纯,内表面的两种金属就会有原电池反应,造成腐蚀。材质纯度越高,原电池反应的机会越少,就越耐用,所以修空调或装空调的师傅,给你用进口铜管和国产铜管,可能钱差不多,但使用效果差远了,一方面材质纯度高了,使用寿命长,寿命足够长了,就意味着可以使用管壁更薄的管,导热效率也高了,所以进口铜管反而更薄。总的算下来,用好管,除了耐用很多,还能省不少电。

网友:
海尔用的是铝管

网友:
不知道换成不锈钢管会不会耐用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冰箱漏水估计是冷藏室集水管冰堵所致,使冷藏室收集的冷凝水本该由集水管流到冰箱底层的集水盒自然蒸发掉。 ...

是冷藏室放东西太多了 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兄弟说冰箱不能用10年,我家现在用的西门子,02年5月用到现在,不间断运行超过17年了(除了一年顶多一次的 ...

以前的用的是铜管 基本上都没问题,铝管10年都没什么问题 然而铁管 基本上都躲不掉生锈的 特别接口处 焊接时用了助焊剂 有腐蚀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