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小玩具枪拆修

楼主(2019-06-10):
小玩具枪拆修宝宝的玩具坏了,拆开检查一下,牛屎芯片还没坏,微动坏了。换上自己以前的备件,结果短一截,错位安装,打上热熔胶OK。过程看图:

短接微动,可以放音乐。

稍微短那么一截

不卡到卡槽里,刚刚好能接触到。

END

网友:
936B烙铁如果没看错的话 我的就是瓷芯容易坏(准确说是裂) 应该和我经常磕锡有关系吧

网友:
捣腾军火 抓人

网友:
神器就是热熔胶

网友:
私自加工、改造枪支,要请喝茶的。。。。

网友:
各种水弹枪我都拆腻了

网友:
硅胶枪和我的同款

网友(2020-07-14):
价格不贵还能接受了,做工真心马马虎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