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拆华为Q1子母路由,电源板烧了大家指教一下直接换电源板是否可行?

楼主(2019-06-10):
拆华为Q1子母路由,电源板烧了大家指教一下直接换电源板是否可行?用可调电源接上12V的接点,可以直接开机,所以想直接替换掉板载的变压部分,但是前面220V进来那里,看得一头雾水,不明白为什么要这样做,特地来请教一下大家。还是去买个SC1162K0换上试试?不要一换上去又炸掉了。

网友A:
换成12V是可行的,瑞士军刀不错

网友B:
还是原装的好看 先高价买2个换上一个 另一个等听响

网友C:
这货本质上是个电力猫+无线路由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货本质上是个电力猫+无线路由器

坛友能说得详细一点吗?

网友D:
我认为你这个思路是可行的,但是你要做三件事:1、查明供电部分与路由器部分的线路,以及所需要电压;2、确定供电方案,是继续供电模块放入设备内部,还是直接用外部供电内部飞线;3、断开已损坏的内部供电(可以拆掉元件或者截板)与路由部分的线路,飞线接好新的供电线,检查焊接是否可靠,有否短路,通电测试。
以上建议仅供参考~
改装有风险,动手需谨慎!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成12V是可行的,瑞士军刀不错

坛友的眼睛是真的尖,这个是普通的,百来块钱,有时应急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是原装的好看 先高价买2个换上一个 另一个等听响

响了告诉你,一个好像4块钱,运费6块,钱倒是不多,怕炸,又不会查线路,就会换个电容啥的

网友:
带电力线载波功能,如果去掉就不能使用子路由。

网友:
如果和主板只有12V连接,那么可以用其他的12V电源板替换,否则就修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响了告诉你,一个好像4块钱,运费6块,钱倒是不多,怕炸,又不会查线路,就会换个电容啥的 ...

一般这价格是不会卖你的 会加价 我上个月换一个手机的卡槽 都不带卡托 找了个图片里明确写着一个起拍的 要价7块5 聊的也挺好 拍下来后让我退款 要不然就加价 一会又变成了5个起售 一会儿又说没货 我就没理她 又找了一家 标价5块钱 不是一个起拍的 谈好价格9块一个 火速发货  等换完卡槽我就把第一个举报了 回血5元

网友:
这路由做工不错,烧了可惜了,不会检查线路就有点麻烦了,要不找坛友修好了

网友:
有载波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认为你这个思路是可行的,但是你要做三件事:1、查明供电部分与路由器部分的线路,以及所需要电压;2、 ...

已经替换好了,谢谢,换了个电源板上去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货本质上是个电力猫+无线路由器

正解,如果你不用子路由的话,应该可以。楼主说220V那奇怪就奇怪在这里。

网友:
换电源,不要把前端信号采集伤到,最好直接切断之前的12V输出,加一个12V辅助在旁边

楼主:
非常感谢大家的热心指教,现在改好了,板上的元件全部都拆掉,从220那时引了两条线到独立的电源板上,再飞线到主板的12V,只留了一个电容,另一个拆掉了。目前正常使用中。

网友E: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大家的热心指教,现在改好了,板上的元件全部都拆掉,从220那时引了两条线到独立的电源板上,再飞 ...

你说的正常使用应该只是这个板可以用,但子路由是连接不上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说的正常使用应该只是这个板可以用,但子路由是连接不上的。

他用的还是原来路由的220V供电口,载波部分貌似没动,应该可以用子路由

网友:
引用 楼主:
坛友能说得详细一点吗?

你接入市电的同时你家的插座里的电线就成了传输数据的通道,另外一个子AP接入插座时就完成的连接。尽量减少过空开的数量,不然影响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