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偶然发现清洁滚筒洗衣机门封霉菌黑斑的方法

楼主(2019-06-10):
        滚筒洗衣机时间长了门封下部会长黑斑,上几张长了霉菌黑斑的,上次拆机修理拍的,黑漆漆,滑腻腻的恶心又难清理,这地方应为长期有水浸泡就滋长霉菌。

     有次LP清洗两个枕头芯,本来白的时间长了有点泛黄,就塞了一个枕头芯,到了半瓶84漂水,浸泡漂洗模式,两个枕头洗完居然把霉菌黑斑也清除了。。。。

漂水用量各位自己掌握吧。

网友A:
84用多了会让橡胶老化快的吧?也想除一下,霉菌真是看着很烦啊

网友B:
84是强氧化剂,产生的氯气有漂白,杀菌作用,但对金属也有很大的腐蚀作用

网友C:
用刷子手刷,别偷懒,你没看见顶上那圈边上还有一圈是黑的吗

网友D:
试试氧净,那个对霉菌有效果,还能当洗衣粉用,效果不错价格也不贵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刷子手刷,别偷懒,你没看见顶上那圈边上还有一圈是黑的吗

渗透到橡胶里了,刷子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84用多了会让橡胶老化快的吧?也想除一下,霉菌真是看着很烦啊

难得用一次,洗完后,清水要漂洗好几次,应该影响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试试氧净,那个对霉菌有效果,还能当洗衣粉用,效果不错价格也不贵

嗯,以后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84是强氧化剂,产生的氯气有漂白,杀菌作用,但对金属也有很大的腐蚀作用 ...

难得用一次,洗完后,清水要漂洗好几次,应该影响不大。

网友:
有专用的洗衣机清洁剂的

网友:
餐巾纸盖上面,84原液直接倒上面,让餐巾纸全部湿透,这样保持12小时就可以全部清除,包括橡胶里面的,台盆胶水里的霉菌也能去除,不用在意老化,老化的也是表面一层,不剥离那一层里面的不会有问题,不是天然橡胶怕老化,石化橡胶出厂本来就有老化这一步骤。

网友:
84我都是论滴用的,洗个枕芯倒半瓶,你媳妇是个狠人啊兄弟,小心点儿

网友:
简单的方法就是用食用白醋擦拭,顽固的用纸巾浸泡一下,时间自己掌握。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试试氧净,那个对霉菌有效果,还能当洗衣粉用,效果不错价格也不贵

学习了,正为这事犯愁

网友:
除霉,最好的办法就是氧漂,84味道太难闻了,还是用双氧水颗粒比较好。。。

网友:
所以不用滚轮,用波轮洗衣机,好拆又好洗。

网友:
门封霉菌黑斑使用酒精擦拭效果也不错。

网友:
滚轮洗衣机的固有缺点,还是少用为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