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一个坛友免费送的街电充电宝

楼主(2019-06-10):
好坛友直接给我发了两个,一个安卓和苹果(苹果头没有)双输出,一个苹果输出。到手有有电不能输出给手机充电,开拆
拆机工具钳子用橡胶面敲周围缝隙
然后从充电口处拆敲断卡扣直接翘,用手用力掰一面直接就开了

网友:
把坛友的帖子也贴上多好
把充电宝立起来,上下都垫上木方,用锤子使劲砸,接口处裂开后用硬塑料片撬,相对可以无损一些

网友:
共享充电宝

网友:
用过这个,充电很快的。

楼主:
苹果的是y1520
双输出的是y1526

网友:
有点像是ENB第一代充电宝电池盒,中间和前面电路板,两侧电池。如果电源芯片和单片机有通讯的话,只能拆电池用了。

网友:
电池留着,其他丢掉丢桥。

网友:
也撸了一个还没发,到手按LZ的方法试试,不开壳肯定不能用!

网友:
不知道电池多大的?

网友:
做工和用料看着不错。

楼主:
第一个是苹果版的破解
第二个是安卓破解,最后一张图片

网友A(2019-12-01):
我的竟然有2颗MOS管

网友(2020-09-04):
引用 楼主:
第一个是苹果版的破解
第二个是安卓破解,最后一张图片

大佬,麻烦问一下安卓版的只需要改那一个地方就可以了吗?最后一张图是把金的那个引脚接到Q4的三个引脚上还是电容上?请大佬多多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竟然有2颗MOS管

对,我的好像也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