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简单diy,改zx7-200直流焊机为氩弧/直流两用

楼主(2019-06-10):
注册论坛很久了,感谢论坛让我学到了东西。
现在将我的直流焊机改氩弧心得体会献上。
直流焊机和氩弧焊机的原理大家自己百度,现在我只提供一个最简单的改装方法。

楼主:
diy玩,最郁闷的是有些东西拿出去加工,人家不理你,最近为了氩弧焊一个小零件,走了很多地方,无功而返,于是拿出家里的焊机,对着打量半天,动了心思

楼主:
找出家里的废旧高压电路板,搭建了个实验性质的氩弧焊焊机。又到氩气站买了一个40L的大瓶子氩气,雇人花50元抬上楼。先进行个简单试验

楼主:
还在审核中?第一次发帖,还得慢慢学。这个是实验平台,除了高压板和线圈,都是淘宝买的氩弧焊零配件。

网友A:
氩弧焊机和普通直流焊机区别就是一个引弧电路和氩气保护,碰焊机和氩弧焊的区别是,输出电流是瞬间的
你的电路里好像少了一个放电装置,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在审核中?第一次发帖,还得慢慢学。这个是实验平台,除了高压板和线圈,都是淘宝买的氩弧焊零配件。
...

很棒啊   请多发些图片或视频

楼主:
这个试验平台,用了高压板,光耦、继电器,还得外接电源,体积庞大,不实用,现在该说点正事了,先 打开焊机研究下。焊机的内部图。

顺便说下,等级低了,发帖受限

网友:
引用 网友A:
氩弧焊机和普通直流焊机区别就是一个引弧电路和氩气保护,碰焊机和氩弧焊的区别是,输出电流是瞬间的
你的电 ...

人家潜心研究还制作出来了  知道的会比你少吗

楼主:
朋友说得对,氩弧焊和直流焊接的主要区别是
1、可控的输出电流
2、可控的氩气输出
3、可控的高压引弧电路
另外,还可以加一些诸如氩气延时、脉冲输出等附加的功能,但主要的还是前三点。

楼主:
主流焊机控制芯片就几种,原理我也不懂,也不需要知道。呵呵。
我这个是uc3846,查表得知集成电路的1脚是控制端,接地就没有输出了,因此,这个脚当做可控电源端子,控制它来控制氩弧焊的输出。
为了安全,用了一个光耦来控制它的工作与否。

网友:
大片好期待啊,

楼主:
每次发帖,都要审核,积极性受到打击,M币是啥?我怎么是负数?哈哈。

用光耦的好处是尽量保护主芯片,避免麻烦。光耦的三极管部分接芯片,二极管部分就通过一个10k电阻接24v直流。断开24v直流,光敏部分就开路,相当于断开1脚和地的连接,芯片就正常输出,也就是直流焊。反之,就是氩弧模式。光耦尽量选用开关式的型号。本着利旧的原则,我的是从废旧电路板拆的,型号 TLP280。

楼主:
每个小时只能发3个帖子?下次要编辑长点了。太浪费时间

网友:
引用 楼主:
每次发帖,都要审核,积极性受到打击,M币是啥?我怎么是负数?哈哈。

用光耦的好处是尽量保护主芯片,避 ...

在主题帖里就可以发完的,没必要一直回帖啊

楼主:
脑袋不好使,想到哪就先写出来,一次搞个长篇的,不擅长

网友B:
我这里施工的就是用焊机直接氩弧焊,用焊丝从嘴子前快速划过,打火引弧,根本没有高压这一说,他说非常羡慕我们的焊机,带高压的.

楼主:
不说了 直接看图还好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这里施工的就是用焊机直接氩弧焊,用焊丝从嘴子前快速划过,打火引弧,根本没有高压这一说,他说非常羡慕我们 ...

十字枪+划擦引弧是另一码事  费气费针

网友:
重新编辑下吧~把内容整理到首贴中~~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说了 直接看图还好点

辛苦了

请教24v 是小电流供电吧?  给外加电路用?
建议把各部分电路连接方法  纸上画个草图发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