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睿登电源给电池充电的疑问

楼主(2019-06-10):
买了睿登的dps5020,装好后给12V镍氢电池组充电

关闭输出的状态下连线,感觉连线时线头有点点火花

好奇接上万用表,用电流档试了试

关闭输出的情况下电池会反向给电源供电,12V镍氢电池的情况下,初始电流

竟然有170ma,逐渐降至80ma左右

打开输出后电源正常给电池充电

请问一下这是啥情况?不是说有防返灌保护吗?

是都这样还是只有我这个这样?

会不会损坏电源啊?

网友A:
这个东西不便宜啊!口水了好久没舍得买……

网友B:
防返灌保护?有这个说法吗,真没注意 。我也是用他来充电的 ,充电电流低于200ma ,就收工了 。

电源应该坏不了 ,挺皮实 。我用来测试电起子 ,过流很多次,还挺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防返灌保护?有这个说法吗,真没注意 。我也是用他来充电的 ,充电电流低于200ma ,就收工了 。

电源应该 ...

只是觉得非常奇怪,没输出的时候电池向电源输出的电流也太大了点
本想问问客服,最近往外抽风,打开半小时都登陆不上,见了鬼了
只好来论坛请教一下大家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东西不便宜啊!口水了好久没舍得买……

以前活动130,还不错

网友C:
以前听李兄说这玩意儿不防倒灌,可以自己加个理想二极管

网友:
开始是给滤波电容充电,后面不知道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以前听李兄说这玩意儿不防倒灌,可以自己加个理想二极管

理想2极管貌似不便宜,能否用大功率的肖特基二极管?

网友:
引用 网友D:
理想2极管貌似不便宜,能否用大功率的肖特基二极管?

肖特基压降太大肯定不行,加个继电器自动控制一下还是可以的,自己可以根据实际设计一个

网友E:
我买了8005和5020,没敢给电池充电,说的没反接保护功能 烧了不赔就没敢用了,有没有倒灌就不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买了8005和5020,没敢给电池充电,说的没反接保护功能 烧了不赔就没敢用了,有没有倒灌就不知道了 ...

之前拆机区有吐槽这个电源的帖子,当时设计者说有个8551还是啥来着防止接电池反灌,但实际电池接上后确实会有电流输出,而且还不小

网友:
引用 楼主:
之前拆机区有吐槽这个电源的帖子,当时设计者说有个8551还是啥来着防止接电池反灌,但实际电池接上后确实 ...

同步整流的结构,如果没有反灌保护,立刻爆炸冒烟了,反灌保护不是没有反灌电流,而是反灌不会损坏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