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美的电热水器清洁镁棒

楼主(2019-06-10):
15年至今,本想换根的,可买来的太长,再说也不差,再用个2、3年吧

这里是镁棒

这里是镁棒

用刀割掉外皮

用刀割掉外皮

细看

细看

18的,用19也行

18的,用19也行

装回

装回

开机

开机

网友:
镁棒长点,可以锯掉点用,有点小浪费。

网友A:
去年我家换的 整根都没了~

网友B:
其实美的的棒根本全寿命期都不用换的,要换的理论都是那些维修保养传出来的,当然,偷工减料的那些牌子棒肯定要换,那些装的就筷子粗,2-3年就化了

网友C:
镁棒跟清洁、水碱都没有关系,纯粹就是个牺牲阳极,防止内胆腐蚀的。

热水器因为有电,导致的电化学腐蚀比纯粹的储水容器要严重的得多。即便用不锈钢、钛合金做内胆,一样要腐蚀的。有了镁棒,可以在镁棒消失之前,让内胆的腐蚀处于停滞状态。

网友:
我同学送我的恒热牌的热水器也说不用换,2004年4月用到现在没问题~

网友:
水好。3年结石少,棒子好,估计过5年再换也行。我家2012年装,2016拆,想换棒,目测比你棒严重一倍,看还能用,只是表面结石,用锉刀修亮色装机,计划明年再换。

网友:
腐蚀不严重,估计再战5年没问题

网友:
上次拆了我家的,和你这个状况差不多 ,又装上了 。也是新买镁棒 了

网友:
我家的空气能好几年了,还一直没拆开看

网友:
谢谢分享。。。。。媳妇一直害怕这种电热的漏电,只敢用燃气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年我家换的 整根都没了~

是不是锈断了罗丝,镁棒掉里面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镁棒跟清洁、水碱都没有关系,纯粹就是个牺牲阳极,防止内胆腐蚀的。

热水器因为有电,导致的电化学腐蚀比 ...

那是不是跟水的导电性有关,就是说水里的离子越多导电性越强,镁棒腐蚀得越快?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不是锈断了罗丝,镁棒掉里面了

没断,镁棒完全消耗掉了~

网友:
新的长了可以锯断,老的还能继续用

网友:
比我家那个干净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实美的的棒根本全寿命期都不用换的,要换的理论都是那些维修保养传出来的,当然,偷工减料的那些牌子棒肯 ...

要看当地水质情况的,哪能怎么简单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是不是跟水的导电性有关,就是说水里的离子越多导电性越强,镁棒腐蚀得越快? ...

普通的水肯定是导电的,这个怎么处理都差不多。

热水器里的电热元件用的是交流电,会在周围感应出一个变化的电磁场,导致内胆带电,电压很低,电流很微弱,但足够导致严重的电化学腐蚀。

网友E:
一直想拆洗还没动手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直想拆洗还没动手

其实我也拖了一年才来换,就是,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