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网站,提供软件下载的,有什么好的存储软件的方案吗?

楼主(2019-06-10):
做网站,提供软件下载的,有什么好的存储软件的方案吗?
除了租用服务器之外,其他有没有好的存储软件供会员下载的方案?
目前是存放在百度网盘里的,但是百度网盘下载速度慢,还经常被取消外链。

软件资源比较大,有4T左右,每个软件在1G-3G之间。

能不能在家里搭建一个这样的文件下载服务器? 有什么好的方案?

网友:
家里电脑开启FTP服务,也不怕80端口被封

楼主:
现在家庭宽带的80端口默认都是关闭的。

网友:
使用内网穿透远程访问。

网友A(2019-12-13):
家里一般的宽带吃不消,100M宽带上行速率达不到10M,多连几个人就挂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家里一般的宽带吃不消,100M宽带上行速率达不到10M,多连几个人就挂了。

问题是家里的宽带上传,怎么可能有100兆。有个10兆就不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问题是家里的宽带上传,怎么可能有100兆。有个10兆就不错了。

我就是说普通的宽带上行只有10M啊,你要做服务器不行的,很容易就堵车了。

网友:
百度网盘是最好的选择了,租服务器或网络存储的话,4T文件的流量费会吓到你的。

网友:
onedrive吧  字数补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