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拆个德生R-202T小收音机,做工太简单了

楼主(2019-06-10):
地摊货,一堆一起买的,合着也就一两块钱吧。上电池无声音,拆开发现负极掉了,补焊ok。这是我拆过的最简单的收音机了,收音效果还凑合。亮点也有,波段开关和电源开关完全一样,相信这样设计能让生产线省事不少啊。

楼主:
一楼忘了上开关的图片,补上。

网友A:
老收音机SONY的基本都能卖高价,很多有收藏价值,同时期国产的大部分只能沦为旧货市场地摊的展品

网友B:
故意将IC反转来装,真小气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收音机SONY的基本都能卖高价,很多有收藏价值,同时期国产的大部分只能沦为旧货市场地摊的展品 ...

不是啊,老国产的什么红旗还是红灯还有熊猫也挺值钱的。

网友C:
小时候家里有一台春雷牌收音机,现在手上还有那个收音机的几个零件,那天看咸鱼发现有人在卖,就多找来看看,还真当宝贝,都卖死贵,哈哈,看看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小时候家里有一台春雷牌收音机,现在手上还有那个收音机的几个零件,那天看咸鱼发现有人在卖,就多找来看看 ...

买的卖的都是情怀

网友:
是不是一个1019的芯片?

网友:
应该是CXA1191之类的单片收音机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故意将IC反转来装,真小气

估计设计搞反了吧,不过穿上马甲也认得它:CXA1019或1191.

网友D:
高手啊
一直想拆收音机换壳,一直不敢动手

楼主:
引用 网友D:
高手啊
一直想拆收音机换壳,一直不敢动手

楼上那些才是高手,我也就补补焊,其他都不行,不过值得换壳的收音机肯定是好收音机了

网友E:
这个真的很耐用,老爷子用这个用了十几年了,四节南孚充电电池,现在每晚都听着收音机入睡

网友F:
正品德生收音机相对做工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真的很耐用,老爷子用这个用了十几年了,四节南孚充电电池,现在每晚都听着收音机入睡 ...

收音机最多就是音量电位器有杂音,一般很少坏的,而且确实省电得不像话,两节用过的碱性电池够听好久,也就是因为使用太久,所以注意别电池漏液就行。要是充电电池不及时充电好像容易过放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正品德生收音机相对做工不错。

那得是高端的,这个是最低端的了,德生还算良心,音量电位器等容易出故障的地方都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故意将IC反转来装,真小气

真要仿它,直接吹下看就是了

网友:
这个是旧款,做工很良心。另外,我发现凯迪的某些款用料和做工也很良心。希望国内良心企业越来越多,国货当自强!

网友(2023-01-22):
这个做工还好吧,必竞价格便宜

网友:
德生R-202T小收音机很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