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汽车空调出风口最低温度多少度?】刚加氟后测了下 竟然零下2度?

楼主(2019-06-10):
前几天手欠   本来给车加氟加好了  后来 折腾汽车的时候  发现 压缩机换过  上面高低压管的法兰螺丝被换过 一个是不锈钢的  只有平垫 没有弹簧垫片(拆开后发现工人装反了  弹簧垫片装到平垫下面了 法兰是铝的 已经被压一个凹槽了)   另一个高压口的法兰螺丝不合适  六角头被削掉一部分   同时 估计长度太长  垫了4个平垫 没弹簧垫片

想着看着别扭  这车买来的二手的  估计前车主进入过N次修理厂  方向机  压缩机  水泵  起动机 发电机等等 基本能换的都被换过     螺丝也很多不全   有的 细牙的被修理工上了粗牙的  尤其发动机 变速箱上  M10的我发现全部是细牙  但是修理工 除了个别原装的外 都上的粗牙  而且有意思的是 有的粗牙能拧紧 有的根本就滑丝 但是换回细牙就OK  还有的直接上对角线 就没装全  所以就买螺丝

咱强迫症  螺丝想买一个牌子     粗牙的全部买的 打Y标的螺丝   山东晋德的  这个是 国内的名牌 质量很不错    M6 M8 M10全部换这个牌子   细牙没办法  都是 宁波的   除了M12×35买的是 NBZD 宁波中鼎的  其他 M10×20  M10*30  和M12*65 都买的NZY 宁波中亿的    其中  M10*30用的最多  算了下将近20个吧   空调压缩机挂架   4个螺丝就上了3个  而且只上对了一个  两个粗牙 一个滑丝 一个能拧紧 换了细牙全部拧好了

发动机机脚垫  4个M10*30   3个细牙一个粗牙   最后我把细牙改粗牙  费劲半天才拧紧去 反正也拧紧了    即便装的细牙的也是后配的  有平垫没弹垫  右侧2个直接颠开了 手拧就拧开了  这要是不发现 没准哪天发动机就要掉下去了~~~

还有 发电机挂架 也是2个 M10×30  没弹簧垫片      后面变速箱固定的螺丝也是 8个都如此  没上全 上了的也是瞎拧的 基本都不是原装的     索性只要不是原装的或者漏装全部换新 原厂是8.8级 网上至少都是10.9  虽然可能虚标但是 既然 紧固件都有备案  也估计差不多    换了之后都是 高强度螺丝 高强度弹垫加高强度平垫

前面那个 空调压缩机的 法兰螺丝也是 看着难受 就想着换了  正好是M8*30  然后 让人按着压缩机的管路 我拧松螺丝 没想到  他没按住 直接 氟利昂喷出来了   我按了下也不行 估计是里面密封圈已经歪了   氟利昂全跑了

主要是从压缩机的高压口喷出来的 喷的发动机仓到处都是冷冻油

我一琢磨  估计冷冻油没多少剩余了吧     加吧  然后买的 那个网上 所谓的70g易拉罐装的冷冻油 拆开量了下容积 也就不到50ml一瓶  总重70g   净重也就 40g出头  这福田风景 也不知道应当加多少  压缩机标了个 180ml  那就加吧  加了有180-190ml  3瓶半多点

直接走压缩机 低压口加入的     加完后给 密封圈涂了点油   用扭矩扳手  25Nm扭矩 装好

当时 因为估算着  氟利昂快速跑出来 估计冷冻油也剩下不了多少了吧     就按照额定值加了 而且我不知道那个压缩机的冷冻油是啥意思 因为这款 金杯 福田的车型 有  单空调的 有前后空调的   冷冻油应当不一样吧  因为冷媒就不一样的   所以我想估计也没加多

但是 今天抽真空加氟后    发现 视液镜  总是 浑浊    标称值据说是950g   实际加了1100g  刚开始加到900g的时候  视液镜 浑浊     低压 3bar  高压 16.5bar (今天气温高)  比氟利昂跑掉之前加的那次 还要高  低压偏高

但是  视液镜的确是浑浊 一直不清晰  然后 狠狠心 加到了1100g 因为我估算  双表头  加上外面加氟的管路 也要有个 100g左右的损耗吧   所以 加到1100g 估计实际也就1kg而已吧

反正加到1100g之后   我看 关掉空调后 再启动 视液镜 浑浊小气泡很多 但是 慢慢能变的清晰点  还是不够清晰  旁边人提醒 是不是 冷冻油加多了   一琢磨还真是  估计那些不太清晰的有点浑浊的是多余的冷冻油吧 (但是开空调几分钟 到10分钟后 视液镜还真能基本清晰貌似 就是没大家说的1分钟清洗 我看要有5-10分钟才清晰)

一想这完蛋了  冷冻油多了 制冷不好啊      然后看看表压  怠速1200转的时候吧    低压3bar  高压17bar   待会儿 好像 冷凝器风扇转速加大后  低压高压都下去了点?  低压2.7bar  高压15.5bar

加下油门到 2000多转的时候  低压2.1bar  高压18.4bar

要说也凑合 但是 感觉低压偏高 高压也还马马虎虎的 吧

低压之前加氟那次  我记得 都是2.7左右 现在 很容易到3 据说是冷冻油多了

当然膨胀阀估计也不好也有关?

本来嘀咕了一下午 觉得瞎折腾  然后找了个 红外温度计   benetech的  前几年淘宝 13块钱包邮买的  奇怪了  出风口温度怎么能到零下2度?

我去照了下  节温器附近  87度   出水口温度  橡胶管60多度是对的 毕竟传热不好 但是  金属部分 也是91度 貌似也没错

照射 压缩机  进排气管子   发现低压管都 有露水 还算凉但是 红外温枪  测试  40多度  30多度 明显不对 怀疑是 一个不是黑色的 而是铝色的 另一个是有水珠  温度不对(原来有个加拿大的产品  那个好几百 可以选择物品的发射率  比如黑色的是啥  白色 不同颜色的 有个补偿系数)

然后对着出风口测了半天  空调停了之后  26度  晚上差不多 但是 开启后 出风口外面的塑料是 10度   手摸不像  但是里面显示 4度 2度甚至有地方零下2度  但是停机后的确是20多度 难道真的有这么低? 因为里面的塑料貌似的确是黑色的 按理说 这种 固定补偿的 红外线温枪 测黑色物体比较准

前空调是零下2度  测后面的中央空调  同样出风口内部也是零下2度?

只是很奇怪 r134a能到这个温度?

还有  用这个玩意测  压缩机的低压口  和  车底下下面加氟口的低压口都是 30多度 当然这个肯定不对 怀疑是有水的问题  因为比较凉  直接上门都是水珠  可是也不觉得是很冻手的感觉
但是绝对也不会是30多度

所以咱那个 空调到底加氟加的合适么? 能到零下2度?  大家的一般测出风口内部能到多少度呢?

还有我怀疑  我那个氟表不准吧?  如果零下2度的话  低压不会  2.7-3bar了吧  现在不知道是温度计不准还是氟表不准了    要说温度计不准  停机后测温度也差不多   要说氟表不准  制冷时候  低压管加氟口那也没觉得冻手  只是 水珠挺多的

网友:
厉害,面包车改冰箱了!

网友:
我日,金杯的空调都能干到零下2°,我那飞度只能用不出汗来形容了

网友:
十度就是好空调了,这零下,牛

网友:
人家好车大排量的才能到零度以下。你这修的可以了

网友:
的确可以到这个温度,只要环境温度不高过20左右。如果气温40,车子有在太阳下,超过30分钟,车内温度50左右,排风口温度就会在10度左右。
我测到仪表盘上面最高温度是86度@今天6月中午时分,上午10:00晒到中午。

网友:
老马自达3 2.0 十年的车了 没有保养个空调!不是很凉快 也就不出汗的程度! 五一跑高速 跑到半路感觉不到冷风了 找个服务器拆开蒸发箱口看到滤芯被脏的不打了 进不去风 蒸发器里面都结了厚厚的一层冰 ! 把滤芯扔掉 冰化了就能凉快了!

网友:
厉害,小车立马变冰箱了。

网友(2019-07-11):
这样的车卖了更好

楼主(2020-08-17):
用了一个月 氟利昂跑光了 这次要换密封圈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了一个月 氟利昂跑光了 这次要换密封圈啦

大热天干这活可不好受!

网友(2020-11-02):
是不是出风口冒白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