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 哪位大神用stm32驱动rc522

楼主(2019-06-10):
哪位大神用stm32+rc522做过门禁。
这就是个模块
在网上查了一天了。有没找到做门禁的
csda好像有。不过下载不了。会员太贵了
找到了个读取卡号的。无奈不会还不会修改

两张卡。

开发版是普中的。
忙活了两天现在就读个卡号。
哪位大哥有类似的程序。能参考一下么

网友:
没研究过,不过提个建议啊 ,淘宝店铺  多看几家,有的会把资料链接丢在宝贝详情里面的  就去下载 里面就有例程呀

网友A:
如果是为了单纯的复制卡,买个pn532模块吧,也不贵,直接接个USB转串口的小板,连全加密的卡都能读出来

网友B:
能读卡号,不应该是在能驱动的前提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读卡号,不应该是在能驱动的前提下吗?

用的野火的程序。想做一个门禁不知道从哪下手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为了单纯的复制卡,买个pn532模块吧,也不贵,直接接个USB转串口的小板,连全加密的卡都能读出来 ...

连全加密的卡都能读出来????????
没说错??????
把所有扇区的 A/B密都改为非全FF再试试

网友(2021-08-20):
我上班偷空玩玩了七天了,连读卡都没法读不出。

网友:
用stm32控制rc522似乎不合适啊。我用的esp8266控制rc522,然后把数据通过wifi传送到mqtt服务器,搞个web后台管理一下,岂不美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