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英菲克3.0硬盘盒

楼主(2019-06-10):
论坛优惠券买的。

楼主:
有2张图片太大没有上传成功,手机截图在传,图片质量不行。

网友A:
我斐讯拆机移动硬盘盒哪个好些?

网友:
以前优惠券加返利好像做到11块多,现在应当要高些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斐讯拆机移动硬盘盒哪个好些?

做工当然斐讯的好,而且是C口,跟很多安卓手机数据线通用。

缺点是只能完美支持7mm的盘,9.5mm的盘装好后,有些地方显得不合缝。

网友:
斐讯的合算,这个的芯片组不好

网友:
便宜而且硬盘无操作时休眠间隔比较短,大概几分钟

网友:
看过这个品牌的鼠标,这个就没敢下手,基本是可以使用系列

网友:
我也下手了一个。优惠券10元,现在只有5元的优惠券。我是因为笔记本拆了硬盘换了SSD,把硬盘当USB使用

网友:
也很值了,不错

网友:
居然是A口设计,这双头线不好找啊,优点是耐插

网友:
英菲克和斐讯都有而且都装的映泰SSD固态,英菲克爱掉速和停顿,还有个怪病---用英菲克时USB无线网卡就掉网。
斐讯很稳定,推荐。

网友:
好用嗎,之前有人說這個會斷流嗎?

网友(2019-08-19):
英菲克硬盘盒实在太烂,不仅卡死硬盘,还给原本正常smart的硬盘增加了5条C7
期间还把我的系统卡死,鼠标键盘全部掉电
已经投诉12315,要求英菲克赔偿两块硬盘

网友:
没有写保护功能,在外面用容易中毒

网友B:
2019.8.30 英菲克赔偿了两个硬盘的钱,然后我自行购置了一个新硬盘,拆开看了下内部构造,元件和COMTOP的很相似,应该和COMTOP的是一样的,但是COMTOP传输是没有问题的,于是我考虑是不是英菲克为了节省成本,选用了比较垃圾的USB3.0线?
(毕竟蓝色的线是真的很廉价)
于是我去拼多多购买了一条USB3.0 公对公接口的线,接上去还是会出现一次错误,但是就只有这一次,之后就没出现过了
第一次测速过山车的速度,在测试一次后正常
看来垃圾英菲克确确实实在线的成本上缩水了,这个垃圾的线用OTG口转接也无法充电,看来是线阻过高
有硬盘盒出现问题的小伙伴可以考虑更换一条比较好的线材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2019.8.30 英菲克赔偿了两个硬盘,然后我另外购置了一个硬盘,拆开看了下内部构造,元件和COMTOP的很相似, ...

我接了个垃圾硬盘。

网友C:
我使用完的不能完美退出?怎么办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使用完的不能完美退出?怎么办啊?

建议换个线,如果是无法安全退出,关掉一些杀毒优化,还有一些会监控硬盘的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