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125角磨机能改成100的吗?

楼主(2019-06-10):
手上有两个得伟的125磨机
都是M16的轴,有方法可以用100的盘吗?

网友A:
以前看到咸鱼有人卖这个垫片!就是可以用20内径的砂轮片!

网友B:
100的倒是可以用125的片子,加变径圈即可。
125的就用125的片子吧,用起来和100的没有什么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看到咸鱼有人卖这个垫片!就是可以用20内径的砂轮片!

想找很久就是找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100的倒是可以用125的片子,加变径圈即可。
125的就用125的片子吧,用起来和100的没有什么区别。 ...

主要是我这里一般只有100的片,125的很难买到

网友C:
125改装100压板能买到的都是内螺纹m14的,你这个德伟是16的,不好办。除非自制内侧压板,做成不带台阶的。

网友D:
以前买过这个,不过涨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以前买过这个,不过涨价了

这个已经看过了m14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以前买过这个,不过涨价了

这个是m14的得伟的是m16

网友:
引用 网友C:
125改装100压板能买到的都是内螺纹m14的,你这个德伟是16的,不好办。除非自制内侧压板,做成不带台阶的。 ...

16的内孔,直接压上去就行了,100的切片,内孔就是16啊,啥都不用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