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W01+8205锂电保护方案,说好的过流保护呢?

楼主(2019-06-10):
数码人都知道,DW01+8205是经典的锂电保护方案,不但能防过充、过放,还能防短路,即过流保护功能。实践中,也经常碰到带保护板、电压正常锂电,却无输出的情况(多为输出电极间意外触碰短路,保护板关闭输出),需要以充电方式激活一下,才能重新输出。关于过流保护的实现原理,百度资料如是说

最近遇到怪事,不明就里。也许仅仅是个案,分享如下

无基础,记性差,又懒得查资料,弄不清保护动作时,保护板是断开电池的+极,还是-极电路,于是瞎测了一下试图看出差异(外行错误做法,尽管笑),当然无果了

保护板输出正常

于是想到将输出短路一下,触发输出关闭,籍此判断保护板控制的是电池的那个电极。测了一下镊子2个尖端间的跨接电阻,可用

有些反常

怀疑保护板会不会是个摆设,干脆脱开电池再看看

测了P+、P-、B+、B-和保护板的连接位置正常,元件不缺,外观也正常

这时的P-、B-间阻值也正常

P+B+本来就是直通的,多余的测量

是个案,还是发生什么事了,莫非保护板也要看出身成份?欢迎坛友讨论。
谢谢你路过!

网友A:
一般保护板MOS管都是接在电芯负端,主要是这样方便驱动NMOS

网友A:
另外图片上的红色字实在看不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保护板MOS管都是接在电芯负端,主要是这样方便驱动NMOS

折腾过了,自然是想起来了,可问题的答案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另外图片上的红色字实在看不清楚

已经尽量注意了,还是不行。编辑图片时清楚,发上论坛就淡了许多,不知为什么?字体又重新换色覆盖了一下,还是不太理想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尽量注意了,还是不行。编辑图片时清楚,发上论坛就淡了许多,不知为什么? ...

因为JPEG的有损压缩

网友B:
你用什么软件加这些字,别说是用微信截图功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用什么软件加这些字,别说是用微信截图功能啊

老白只会这个

网友C:
保护不是已经起作用了吗?
你想想啊~锂电内阻很小 你用镊子直接短路 没看见火花吧?
把保护板去了~
你直接用镊子短路正负极试试?
最好别试~ 你会看见不一样的烟火~~~

网友D:
短路保护后输出端恢复正常后(短路排除或负载移除),会自动恢复输出

例如:输出接一电阻,人为短路输出后短路排除,但电阻一直在电路中的话不会自动恢复输出,当输出端所有设备移除后,会自动恢复,或充电触发恢复。
至于你说的充电才能恢复一般是保护板接在电路中的情况,也就是输出端设备未移除(不是短路未移除)的情况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保护不是已经起作用了吗?
你想想啊~锂电内阻很小 你用镊子直接短路 没看见火花吧?
把保护板去了~

支持,
樓主繼續做實驗。
不過要注意安全,小心啊。。。

网友F:
这种实验方法不可取。

建议用电子负载,加大电流的方法测试过流值,一般单个8025保护值也就2A多。

不保护的话,不排除电路有问题,或MOS已经击穿。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种实验方法不可取。

建议用电子负载,加大电流的方法测试过流值,一般单个8025保护值也就2A多。

说得在理。
不过,接上锂电能通,脱开锂电场管能关断,不像MOS击穿短路或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D:
短路保护后输出端恢复正常后(短路排除或负载移除),会自动恢复输出

例如:输出接一电阻,人为短路输出后 ...

起码碰到过多例,备换状态(即输出是空置)的老式手机(功能机)的可换取的品牌锂电,也是这种方案的保护板,有的电芯有电却无输出,充电方式激活一下,就能恢复正常输出。我看很多人有遇到这种情况的描述,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到底哪种保护结果符合设计的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C:
保护不是已经起作用了吗?
你想想啊~锂电内阻很小 你用镊子直接短路 没看见火花吧?
把保护板去了~

说得在理。在模拟短路的当时,保护板确实在起作用,所以以前常用此法快速测试一下保护板是否有保护功能(当然既粗暴,也不全面)。
不过因短路触发保护后,保护板正常应该是自动恢复输出,还是继续保持场管断开,等待人为用充电方式激活后恢复输出状态?之前碰到过的情况都是后者,难道短路触发保护后的输出状态是随机的,只是被我赶巧了?!

网友G:
记得过流是利用MOS管导通电阻检流,用电子负载慢慢调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E:
支持,
樓主繼續做實驗。
不過要注意安全,小心啊。。。

其实就是模拟直接短路18650锂电,采用瞬间用力快速滑过电极的短路方式(速度快,接触时间短,理论上不会出现烧融粘连电极的危险情况,万一遇到,过程中也可感觉到阻力突然增加,从而条件反射般加力快速扳离电极),没有大不了的风险,是会有火花,顶多短路工具留下烧蚀痕。粗暴但简单,风险肯定是有的,本人偶尔这样蛮干,坛友切勿模仿,后果自负!

楼主:
引用 网友G:
记得过流是利用MOS管导通电阻检流,用电子负载慢慢调看看

你说的原理正是。资料上是说,DW01通过检测MOS管的导通压降判断过流,从而执行关断MOS动作关闭输出。
问题是
1. 模拟短路同样是过流,也会在MOS管上产生相应压降,难道不包括在设计保护的情况之内?
2.备换状态(即输出是空置)的老式手机(功能机)的可换取的品牌锂电,也是这种方案的保护板,之前用模拟短路方式试过多次,每次都能关闭输出,必须充电方式激活一下,才能恢复输出。为什么这个保护板就不是这样,改成自动恢复输出了?

网友H:
印象中是过放保护要充电恢复。过流保护是检测外部回路电阻高于某值恢复,你说的以前的体验,应该是电池内阻大,过流没保护就低压保护了给你的错觉。

楼主:
引用 网友H:
印象中是过放保护要充电恢复。过流保护是检测外部回路电阻高于某值恢复,你说的以前的体验,应该是电池内阻 ...

“你说的以前的体验,应该是电池内阻大,过流没保护就低压保护了给你的错觉”---你的意思是,以前的锂电池内阻大,短路过流时在电池内阻上产生的分压大,结果输出外部的电压低,这时DW01的5脚检测到电压低,误以为过放而关断,而不是因为过流直接导致。只是看似过流的结果的一种误读。如是的话,以下情况似有矛盾之处:
1.资料介绍过流保护原理,是DW01检测场管上的导通压降,达到0.15-0.2V时判为过流,关断放电场管。和过放保护控制的是同一个放电场管,只是触发控制的信号检测来源不一样。为什么过流保护能自动恢复,过放保护则要充电恢复?
2.很久前,测过手机锂电电芯的瞬间短路电流,印象轻松都在10A以上,按我外行无根据的理解,内阻不算大吧(不知业余判断内阻大小,有什么可靠的方法,请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