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三星128GB闪存sm3268量产问题,prescan量产测出79个坏块,容量就只有60GB了

楼主(2019-06-10):
三星的128GB闪存,prescan量产测出79个坏块,容量就只有60GB了,这是什么情况?

我的设置哪里有问题呢?

如果不用prescan量产,测出20个坏块,能量产出128GB来,但会有200M数据校验错误。怎么设置才能回到128GB的容量?

网友A:
set点进去有个ECC勾选,默认28,改大点保存再试试。最好先进DEBUG,earse all一遍。

网友B:
高格,按图中设置

网友:
坏块120左右就可以了填太大容量缩水严重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格,按图中设置

这里选如果坏块设置100,量产到最后会提示容量只有60多GB<设置的110几GB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格,按图中设置

填500报错65GB大于61GB,填550开出来的照样只有61GB

网友A:
ECC为啥写1?

楼主:
引用 网友A:
ECC为啥写1?

ecc原来没有,然后我想会不会的ecc的问题,然后ecc从几百到几修改都没用,1是最后一次修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set点进去有个ECC勾选,默认28,改大点保存再试试。最好先进DEBUG,earse all一遍。
...

这里我以前改过100,还是这个容量

网友C:
你按照坏块,阶梯性的设置BIN LEVEL 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按照坏块,阶梯性的设置BIN LEVEL 就可以了

这样设置还是只有60GB的容量

网友D:
芯片旋转180度装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芯片旋转180度装看看

还是只有61GB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里选如果坏块设置100,量产到最后会提示容量只有60多GB<设置的110几GB

领教了,

网友(2021-12-26):
你的板子是不是不支持多个CE通道,或者板子的CE通道数为闪存芯片的CE数的一半导致。都是3268主控,不同的板子通道数是不一样的。

网友:
这颗粒 3268M我搞了好久
后来没办法 直接某鱼卖掉了。。。
差不多一年以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