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改造小米万能遥控之延长线路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9-06-10):
暂时无图,,,,
想法:万能遥控在客厅,在卧室引出一个红外头,控制其他房间的红外遥控设备。
做法:在万能遥控上从一个红外头上引出导线,通过之前跑的看联通iptv的网线,在卧室天花板上装一个红外灯管,这样就也能在卧室用小爱控制客厅的万能遥控,再中转到控制卧室的红外遥控设备。
出现的问题:网线可能是太细,或太长,反正是压降很大,在万能遥控上用手机拍摄,红外头发的光很亮,但是在卧室拍摄看,只有在离得很近的时候,才能看到很微弱的光...
请问各位大神,像这种情况,怎么在万能遥控器上调整?
我能想到的方法,只有在天花板上直接给外接的led加扩流,但是不想在天花板上装扩流,爬高爬低的麻烦。。。

楼主:
来个人指点下呗

网友A:
把8根网线分2组,4根并在一起试

网友:
看我的拆机贴里面有一个红外线延长器的拆机。对照着做一个就能解决。
网上有卖的  把线剪断自己接延长线就能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8根网线分2组,4根并在一起试

就是这样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