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最近笔记本想升级下CPU

楼主(2019-06-10):
帮忙大神看看有必要升级U吗  换什么型号的U性价比高点  散热的话应该压I5没问题吧

网友:
性能来说I3和I5相差不是很大,换I7性能提升更明显,可以换低压I7,假如就办公PPT WORD用一下的话感觉没必要换CPU

网友:
有一台吃灰的索尼笔记本(S13A2S1C),i5-3210m,升级了256固态和8g内存,但感觉还是不行。建议楼主还是换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