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华为荣耀10屏幕坏了,怎么修?怎么拆机?

楼主(2019-06-10):
1,先将荣耀10手机关机,然后用卡针把卡托取出来
2,取出卡托后,利用热风枪或吹风机加热荣耀10手机背部,接着用吸盘工具配合撬片从缝隙处左右划开后盖,将后盖打开。
3 ,分离完成,我们可以看到一张散热石墨片贴在上面,将其揭开。
4,将排线固定挡板螺丝拧下来,共3颗,然后取下挡板。
5,接着先断开电源连接器,再断开显示排线连接器以及副板连接器,右侧的同轴线也要断开。
6,将主板上剩余的螺丝拧下来,共6颗。
7,将前后置摄像头压板取下来,然后断开摄像头排线,将摄像头取下。
8,以上步骤做完后,我们就可以轻松地将主板取出来了
9,接下来拆解的是机身底部,先将机身底部螺丝拧下,共7颗螺丝,然后将扬声器模块取下来。
10,最后,断开指纹识别模块连接器、主板排线连接器,以及同轴线,将副板取出来,拆机结束。

楼主:
1楼,占位哈——

楼主:
2楼占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