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 全网首拆解 平安商户金喇叭

楼主(2019-06-10):
今天闲的无聊拆了平安的金喇叭。
上传图供大家鉴赏。

请教各位大神,如何加装一个aux输入接口?我想当作一个单声道音响用。

楼主:
感谢版主的打赏。。。

网友:
谁会弄这个我也想学一学,现在平安收费了,可不可以给他写成金信一码付的收款的提示喇叭.

网友:
问一下怎吗把程序读出来看一看,如何编辑在写入

网友:
功放芯片输入脚接上就行了

网友A:
RIN2 LIN2这两个应该是输入端

网友:
前来学习,也同样有这个需求,期待更新

网友:
要用什么软件和什么硬件Windows10系统可以么?我是一点不懂请求指教

网友:
芯片原理图

网友(2019-09-18):
ES8374的第22和24引脚为右声道输入,可以直接接上试试,23和25为左声道输入,但25引脚有MIC,应该也可以接,动手能力强的话可以试试。

网友:
引脚定义附上图片,不正确的地方望大家指正,共同探讨研究。

网友(2019-11-08):
引用 网友A:
RIN2 LIN2这两个应该是输入端

你好请问可以指导一下要用什么软件和硬件么

网友:
微信收款报款盒子居然不出,真是落后

网友(2020-04-14):
改好了吗 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