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改个延时关断电路~用于我的破表~

楼主(2019-06-10):
咱们谁手里都有万用表吧~~
好多低端老表并没有自动关断功能~
一个忘了 一块电池就没了~
虽说电池不值几个钱~
但是耽误事儿啊~

今天有的空闲~咱也加上延时关断~

首先想到的是利用锂电保护板的保护功能~关断更利索~
利用分压电阻给保护板供电~功能可以实现~但是功耗下不来~还得屏蔽过压关断~得不偿失~
在板子上搭接试验后 最终确定 利用最原始的电容充放电,控制mos  延时关断电路~

看图吧~

手头上兆的电阻还真没有~好在费板子多~

阻容参数是实验所得~约延时三四分钟~

做个记号 省的崩飞了 傻眼~

开孔 704封固微动开关~连按钮轴也涂了胶~
这个开关漏电的话,会导致延时不关断~

阻容部分电路 一定要清洗干净~不能有丝毫漏电~
定好位置后 也用704封固~

关断后耗电很小~
导通后没测量电流~
从原理上看只是多了一路电流通路~但是这一路是通过5M的电阻的~   5M欧啊~算了 不测量了 随它去吧~~

结束~
谢谢您的观赏~~

楼主:
从原理得知~它的关断不会太利索~
从万用表低电提醒  到不显示数字~
也就几秒钟时间~
为什么不能上传mp4格式的视频?

网友:
引用 楼主:
从原理得知~它的关断不会太利索~
从万用表低电提醒  到不显示数字~
也就几秒钟时间~

是的呢,單單用MOS不好啊。
把DW01也利用上啊。

网友:
跟我做的门铃一样 按键电容充电给三极管基集放电并且让mos导通 音乐芯片播放tf卡内的音乐  过40s电容放完了 mos关断  音乐停止

网友:
谢谢分享。很久没有看到链接大婶发贴了。吃了端午粽,动力就来了。。。。。。

网友:
图文并茂,简单易懂,好帖。。。

网友:
不错,搭棚也是可以的

网友:
好技术,学习了

网友:
大婶好牛逼啊,佩服佩服~

网友:
不错不错,简单可行
如果电容和微动之间再串个几十欧的电阻就更好了
牙膏还没到

网友:
我用的是物理的方法人工断电。不是很方便。

网友:
谢谢兄弟,我终于知道在哪拆mos管了。

网友:
不错,东西有,就差技术了

网友A:
大电阻可用1N4148,代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电阻可用1N4148,代

反向电阻

网友:
照片很黄啊。。。

网友(2019-07-29):
就不能弄个电路图吗?我看着楼上的一个图,头都大了,延时多久,也不写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