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修电动车转把

楼主(2019-06-11):
电动车助力车,摔过之后,转把把套脱离主体,影响调速,影响安全性了。
问了车店转把是一体的,要换就得换一套,还傻贵,要80元,网上查了查才要20多元。

现在的毛病是把套脱离主体了,装上用手扶着还不耽误调速,用胶粘一下就行了,不只当买一套新的,虽然网上也不贵。

既然要修,还是拆开看一下里边的情况吧,分享给朋友们做参考,以后碰到这样的问题就不用查资料了。

就是这个转把,现在外套是放上去的,一碰就掉

要卸下得拆这个集线盒

拿掉盖子

里边全是插头

取下转把整体

两个插头,一个是电源和灯的,一个是霍尔输出调速用的

这个角度看一下

本来是一个整体,摔过之后外套就脱离了。

核心在这里,调速结构还没完全坏

两个部分合影

看到裂纹了

拆开一看,心寒呀,几乎成碎的了

回力簧

关键部分磁钢

线路总成

电量指示电路板

裂纹

碎块

请出神油。这个油真的很好,可以放很久,性能比502好很多,固化速度却跟502差不多。

还原过程不拍了。谢谢欣赏!

网友:
第一张图就知道是喜德盛御用五星转把~~~

网友:
我也是直接502粘用的没毛病,就是现在注意不要用力过猛就行

网友:
喜德盛,这车子好像还可以

网友:
把显示的往里挪 外面直接安个普通转把就行  粘的不耐用  转把就几块钱 修车那人家给你装好收十块

网友:
实在不想买新的话,可以在晚上去修电动车的店门口看看有没有垃圾扫出来,我晚上经过这些店门口经常都看到有转把丢出来,然后你改装一下就可以了,当然了,换个新的也很便宜

网友:
谢谢分享,可以在内外加套巩固一下

网友:
谢谢分享,胶粘感觉不牢固,再坏就换吧

网友:
瞬干胶固化后都比较脆,再粘一圈铁皮应该就牢固了

网友:
可以这样补,加强筋。

网友:
霍尔元件本来就不大的

网友A:
小屌丝电动车你值得折腾

网友B(2019-09-23):
这回看明白内部结构了

网友C(2023-12-21):
红色按钮是电源开关? 那电源怎么锁

网友:
原理很简单,就是线性霍尔元件,磁钢是偏心的,输出模拟信号控制电机驱动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屌丝电动车你值得折腾

这帖子就不值得你回复,你应该绕道走。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回看明白内部结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红色按钮是电源开关? 那电源怎么锁

电源锁?红色直接把电源断开了,你还想怎样?

网友D:
这东西断了还是换新的吧,就怕粘不结实,坏半路上耽误事。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东西断了还是换新的吧,就怕粘不结实,坏半路上耽误事。

换的时间,可以看看用了几年--
嫁接式维修电动车旋把并升级喇叭前灯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fromuid=4735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