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我想静静——破烂电脑散热静音折腾记

楼主(2019-06-11):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0&extra=
去年至今年年初的时候,东拼西凑组装了一台玩游戏的电脑,由于用的都是之前其他电脑升级淘汰下来的破烂配件
,缺少的部分又买了便宜的二手货替换了。但中途还根据需要升级了电源和固态硬盘,
所以折腾下来,电脑不但比原来最初装好的时候重了足足10斤,乱七八糟的花费预算从最初的300增加到1200元,
不过好在付出是值得的,电脑的性能是足够玩了,散热也给劲

之前的光污染是五颜六色的,我个人其实并不反感光污染,但是,五颜六色让我这种有强迫症的人看了觉得不爽
最后统一了一下色调,看起来就舒服了很多

现在的 问题是散热给劲的同时,满载噪音比较大,最高的话测得的是75分贝
我是拿手机测的,可能不准,但真的很吵
————————————————————————————————————————————

主要的元凶是这个12V0.8A的机箱风扇

我开始用贴片电阻限流,由于电阻叠焊后,阻值会变小,一点点调试后,
最后确定在50欧最合适,转速能降低到原来的一半,1200转左右

为了更安静我还给轴承加了油

然后刚好买机箱的时候搭的一个风扇坏了

但是灯还是好的
准备切割风扇部分后暴力移植上去,这样普普通通的工业风扇也有光效了

由于前面要加电阻限流,灯肯定是没以前亮的,
我又把灯珠限流的电阻改小了

打胶合体

效果还是不错的要是绿白相间的那种光效就好了
太花了显得LOW

之前的给风扇限流的电阻还是贴片的,发热很大,我换了一个3W的47欧的色环电阻
这才得以正常工作(最后我把外面包了一整片的热缩管绝缘,上面没有拍到)

然后扫兴的事情来了,这么改了半天,风扇比之前厚很多,跟CPU散热器有干涉,装不上去,白忙活了,早知道直接加电阻也行啊
改都改了只能考虑用别的风扇了

上次那个12v 0.21A的台达滚珠轴承风扇我又买了三个

一如既往的要把插头改了

散热器的话,毕竟现在风扇转速比之前低,买的这个“假猫头鹰”(金钱豹4U)散热面积有点吃紧
而且上面那个8cm猫头鹰配色的捷豹风扇,也是个大嗓门,最猛的时候3200转,那噪音可想而知
(本来这个散热器就是给图形渲染机、服务器设计的,没考虑过安静的问题)

刚好我另外一台机子换了水冷,这个猫头鹰U12s本来是想卖掉的
还是决定给它用了,配合后来买的台达12V0.21A的风扇(买了三个只用了两个)
上次那个“假的”被坛友误以为是猫头鹰的风扇,这次也用上真货了
————————————————————————————————

然后上次买的长城巨龙的矿电,我还是把原来的滚珠轴承换了一个同电压电流规格同尺寸的油轴承的风扇
自带的线不是太好,改了一下,全黑的也比较符合电源的配色。正极还是加了电阻,转速只有原来的一半
保证散热的同时,噪音也会低不少(外面其实包了一整片的热缩管,上面没有拍到)

PC-I\PC-IE的挡板为了散热,我全拆了,换成这种可以拆卸的网孔板

————————————————————————————————————————————————————

最后的成绩...41分贝,算是比较安静的级别了
如果把显卡风扇的手动调节关了,换成自动模式,还可以更安静一些
但这样显卡容易过热,一降频就会损失不少性能

CPU散热的话,现在三个风扇加一块还没以前一个转的快,由于U12S的加持,CPU还是能保持原状
没超过55°C(室温34°C左右)

网友:
搞半天 配置都没有发下来

网友:
电脑型号        X64 兼容 台式电脑  (扫描时间:2019年06月11日)
操作系统        Windows 7 旗舰版 精简版 64位 SP1 ( DirectX 11 )

处理器        英特尔 Xeon(至强) E5-2670 0 @ 2.60GHz 八核
主板        HUANAN X79 (INTEL Xeon E5/Core i7 DMI2 - C600/C200 Cipset ( Q75 Express 芯片组 )
内存        16 GB ( DDR3 1333MHz )
主硬盘         D3-120 ( 120 GB / 固态硬盘 )
显卡        Nvidia GeForce GTX 960 ( 4 GB / 索泰 )
显示器        JYC1001 PC2TV ( 32 英寸  )
光驱        建兴 ATAPI DVD A DH16AAS DVD刻录机
声卡        英特尔 Panther Point High Definition Audio Controller
网卡        瑞昱 RTL8168/8111/8112 Gigabit Ethernet Controller

网友:
电脑型号        ZTSYSTEM ACADIA12 Rack Mount Chassis  (扫描时间:2019年04月13日)
操作系统        Windows 10 精简版 64位 ( DirectX 12 )

处理器        英特尔 Xeon(至强) E5-2665 0 @ 2.40GHz 八核 (X2)
主板        ZTSYSTEM A9DRPF-10S ( X79 PCH - )
内存        32 GB ( DDR3 1333MHz )
主硬盘        三星 SSD 840 PRO Series ( 256 GB / 固态硬盘 )
显卡        Nvidia GeForce GT 630 ( 4 GB / 七彩虹 )
显示器        三星 SAM0225 SyncMaster ( 19.1 英寸  )
声卡        GeneralPlus USB Audio Device
网卡        英特尔 82599 10 Gigabit Network Connection / 英业达

网友:
围观土豪折腾电脑

网友A:
加电阻要考虑效率和发热的问题,12V风扇,直接接5V就静音了,你可以测一下加完电阻后风扇两端电压是多少。

网友:
主板比CPU贵系列

楼主:
你怕是不了解行情哦。6600K比Z170贵?闲鱼上买这U 差不多1000以内,而且这个价格保持了1年多,U配主板也是这个价,相当于买U主板白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电阻要考虑效率和发热的问题,12V风扇,直接接5V就静音了,你可以测一下加完电阻后风扇两端电压是多少。 ...

效率不是说了吗?电阻阻值一点点试就知道大概需要多少,我特意还换了个大功率的,发热其实还好,手都能捏着,直接接5V等于没啥用了,风很小,这个要6.5-7V左右才能保持1000转以上的速度,噪音也可以控制在接受范围之内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怕是不了解行情哦。6600K比Z170贵?闲鱼上买这U 差不多1000以内,而且这个价格保持了1年多,U配主板也 ...

看错了嗯 我以为3 4楼是你的配置单

网友:
还带光污染的,厉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错了嗯 我以为3 4楼是你的配置单

其实你仔细看的话,他发的配置和我的图也是对不上的,他的是用DDR3的X79平台的,我的是DDR4 的1151,我的显卡是GTX970,光看显卡这体积怎么看也不像是GT630吧。最关键的是系统,他的配置上是Windows10,而我这台机装的是7,跑AIDA64那张图就可以看出来。

网友C:
我想升级你这配置!主板+u还是你说的价吗。。可以介绍下哪里可以买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想升级你这配置!主板+u还是你说的价吗。。可以介绍下哪里可以买到吗

U和板我是自用淘汰下来的,原来的那台机已经升级成i7-8700+华擎的Z170极限玩家6了(因为华擎这个板可以超非带K的处理器,而且刷BIOS兼容后代新处理器相对简单)现在这套机用的是技嘉Z170-HD3搭i5-6600K,闲鱼上搜套装大概在1000-1200左右(现在就是这个价),分开淘的话,单处理器是850-950,非正式版的更便宜,但问题多,特别是对内存通道、核显有要求的就不建议入手。Z170的话,一线品牌的主板200~350左右。

实在淘不到价格合适的,可以降低要求,换成6600或者6500搭一块二线品牌的B170、H170,价格刚好就在800多900的样子,性能也就差了10-15%,性价比也是可以的,但这么做有两个坏处,一是不能超频,二是这两型号的主板也不能像Z170刷BIOS兼容后代的处理器。

网友C:
咸鱼二手价喔!有些担忧!都1000+大洋了没那必要淘二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咸鱼二手价喔!有些担忧!都1000+大洋了没那必要淘二手

这有啥担忧的,我这一套机子基本上全是二手配件,买的时候多看看卖家评价,价格选择上别太贪便宜就行了(比如买非正式版的U)。
你在淘宝上买全新的话更贵,而且没必要,一颗6600K那里还要1300-1500,也是二手的,这价格直接能收到同代的I7了,再加点钱都可以上全新8代I5了

网友:
改造的过程和最终的成果也算是一种享受

网友:
不错,二奶机也配置很好

网友:
其实我挺喜欢光污染的 但是现在夏天了 小虫子容易进机箱里造成电脑损坏。。。

网友:
你那四针风扇直接PWM就可以调速,还整个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