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乐视OTG线之Type-C头拆解

楼主(2019-06-11):
     乐视OTG线之Type-C头拆解:

网友:
还以为会有个芯片什么的

网友A:
爱苏恩。。。。。这条线怎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爱苏恩。。。。。这条线怎么了?

Type-C头内正负极偶尔有短路情况发生

网友B:
看上去没短路的地方啊

网友:
眼拙, 没看出来短路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上去没短路的地方啊

疑似外套弹片与c头内4脚(正极)间隙过小,比较隐蔽

网友C:
引用 楼主:
Type-C头内正负极偶尔有短路情况发生

太可怕了,直接短路电源。我的手机CC到地要接很小的电阻才行,5.1K不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太可怕了,直接短路电源。我的手机CC到地要接很小的电阻才行,5.1K不能用 ...

这个线在小米5、小米8及华为一款手机上可以使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Type-C头内正负极偶尔有短路情况发生

怼卖家去。。。。

网友:
居然短路,必须破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怼卖家去。。。。

去年网购的两条,这条之前也没试

网友:
全针的还不错。这种C口线,内部固定不紧,用久了易出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去年网购的两条,这条之前也没试

土豪一般到货都不试试就扔箱子里了

网友:
一直想找里面有9芯的 type -c 线,,,可惜现在市面上好像都是4芯的,和usb2.0一样的标准

网友:
谢谢分享,原来里面这么简单

网友:
之前改过一个micro to type c 转接头,增加了OTG功能~

网友:
C头出了什么问题?

网友:
撸过块把钱的Type C线,但没拆过

网友:
CC代表电源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