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台式机电源24pin插头上颜色相同的线可以短接吗?

楼主(2019-06-11):
请问下,关于atx台式机电源,24pin插头上颜色相同的线可以短接吗?

网友:
可以,本来在电源里面就是一根线

网友:
同颜色表示电压相同,内部都是一个输出端分出来的

网友:
不知道拆开看看

网友:
可以的,本来就是一个焊盘出来的

网友:
除非是双回路输出的。一般可以的。

网友A:
为什么要短接?

网友:
短接要干什么?

网友:
没有个万用表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要短接?

剪了,然后延长几米,颜色一样短接以减少延长线的股数

网友:
引用 楼主:
剪了,然后延长几米,颜色一样短接以减少延长线的股数

不可,照接为好。我们都能想到厂家想不到?设计人员想不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剪了,然后延长几米,颜色一样短接以减少延长线的股数

电流会超标烧线的哦,要不然你以为CPU和显卡为什么搞那么多外接供电

网友(2020-01-08):
是可以,不过你要保证你的电流不要太大,
原来5根线 承载的电流 你要改成一根线 那必须 要低负载才能用
100-200w的功率还行
再多了 12v 5v 电线1平方坚持不住

网友:
可以,无需担心电流问题,这种还用不同颜色线的一定是小功率的,大功率电源为了显得高级,都是一个颜色。

网友:
延长建议原来几根就是几根,除非打定主意试验,可以接受烧线或者电源BOOM的

网友:
一千个电源能找到2个纯双路都不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