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拆一个龙海小医生治疗仪主机,准备用外壳改装手机屏幕分离机

楼主(2019-06-11):
完毕,谢谢各位捧场

网友A:
不错,还有两个变压器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还有两个变压器用

骗人的玩意,估计不少钱

楼主:
就是看中壳子了,呵呵,想做个手机屏幕分离加热台

网友B:
加热台,你还是找个金属壳的好点吧
这个留下改可调电源或是白光电动拆焊的主机之类的更好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热台,你还是找个金属壳的好点吧
这个留下改可调电源或是白光电动拆焊的主机之类的更好一点。 ...

谢谢回复,已经在改了,呵呵,前面板掏了个大洞,瞎折腾

网友C:
外壳可以DIY用,比如负载仪,可调电源,T12,936烙铁。。不过这种外壳某宝很容易买到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外壳可以DIY用,比如负载仪,可调电源,T12,936烙铁。。不过这种外壳某宝很容易买到 ...

嗯嗯,是的,diy的原则就是少花钱享受制作过程

楼主:
原理不太清楚

网友D(2020-07-28):
外壳我要了,其他就不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外壳我要了,其他就不要了

哈哈,见笑见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