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 小米为什么要分开搞稳定版和开发版?

楼主(2019-06-11):
我以前玩过HTC和摩托罗拉,当然指的是把手机root. 。
也root过早期的小米手机。

最近入手了一个小米手机,发现如果需要root的话,就必须安装开发版。
这是怎么回事?
额外弄个开发版出来,难道不是要费很多力气吗?到底是出于什么考虑?

网友A:
任何一个软件,没有经过测试是不能上线的,或者上线以后会出各种各样的问题,导致用户体验不好,所以小米会出开发版和稳定版,针对的目标人群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任何一个软件,没有经过测试是不能上线的,或者上线以后会出各种各样的问题,导致用户体验不好,所以小米会 ...

那为什么我以前玩别的手机的时候,别的品牌手机没有单独做一个开发板出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为什么我以前玩别的手机的时候,别的品牌手机没有单独做一个开发板出来? ...

因为别的品牌根本没有重视用户体验!

网友:
开发版会有新功能 但是也有很多奇葩BU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