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关于SSD内存混用的问题

楼主(2019-06-11):
  如题,在SSD板上,能不能使用不同品牌的F,和不同容量的F混用呢?因为手上全是一些散的。

网友:
一般不能,除非ID一样。要不然根本不行。ID一样也够呛能完整开。

网友:
不同品牌就不要想了。同品牌不同容量的,如果ID一样,只是CE数量不同,还有希望。
散的颗粒,还是贴U盘吧。

网友A:
实践出真知,你找个主控板贴上试一下就知道

真的是不能混用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实践出真知,你找个主控板贴上试一下就知道

真的有能混用的软件。。。。你没有见过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真的有能混用的软件。。。。你没有见过而已。。。

NS1081好像能混

网友B:
NS1081因为是走通用协议的,所以混贴无鸭梨,我说的是真正ID不一样的。。。

网友:
不是所有芯片都可以混贴,混贴要求芯片的读写时序和附加功能的操作指令(比如片内Interleave,Multi-Plane等功能)完全一致才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NS1081因为是走通用协议的,所以混贴无鸭梨,我说的是真正ID不一样的。。。 ...

那又怎么样,这种工具你又不会分享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