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码之家黑夜精灵:魅色C1,开箱及简评

楼主(2019-06-11):
论坛端午节的抢楼活动没中奖,还好换购的魅色C1到手了

先开箱
外包

老规矩,木板送一个垃圾袋

内容
槽点:纸盒粘接开裂,用透明胶带粘是不是任性了点!

泡泡袋包的黑精灵

黑精灵全貌
附带手绳粗又长的

借偶的肥手展示C1大小

渣渣手电有一堆,平时也就夜骑用支变焦的
亮点:激光打的数码之家标,换这个其实就图它了
可惜不是小房子logo
话说论坛这么多定制品,为啥打标就不能统一呢@阿睦

下面看细节
前端
亮点:压圈据说是不锈钢的,不拍磕碰

亮点:外观很精细,完全看不出车的痕迹,像喷过砂
筒身的防滚圈,没手绳用起来也放心了

中部的防滑纹
那纵向长圆凹条有两个平面上没有,估计是用来打标的,只可惜没打上数码之家的网址

尾盖上也有防滑纹

尾端
凸出的开关防水帽,盖外沿有方便手指按压的凹槽

条形的手绳孔
槽点:孔边沿偶没看到倒角,不知道手绳能坚持多久

手绳
又黑又长,质量不错
槽点:就是黄圈位置塑料件上有装配的压伤

再看黑精灵的头
传说中的一杯黄水

橘皮灯杯

用橘皮,光斑中心到边缘过度没明显界线

塑料接圈环绕的灯珠

看着像是Q5的

楼下继续

楼主:
拧开尾盖看
都有的密封圈,宣传的IPX8(可以潜水约2米)不知道有木有问题

尾盖

亮点:黄铜压圈

透过负极弹簧似乎看见有PCB

尾盖内侧有阳极氧化着色的缺陷点,说明加工过程清洁做得不够。不算槽点

筒身灯头侧也用了黄铜压圈,正极弹簧合适平头的电芯

筒身螺纹也是氧化发黑的

亮点:筒身就靠这圈光亮部分与尾盖的铜圈直接接触连接,避免螺纹公差大、松动导致接触不良

从下图黄框位置的缝隙看,光亮部分与铜圈应该是顶上了

大小和偶常用的9块9变焦差不多,只是略短一点

两者价格差异巨大,将就比比

一变焦、一定焦
变焦用的铝圈,不锈钢圈更耐磨损

尾盖

荧光绿应该亮眼且更好找一点

筒身螺纹差异巨大,黑精灵的厚,好得多

装带保护板的18650电池(略长一点),得益于双弹簧,安装没问题

手上都是的手电色温都高,这次撸的黄光

光斑展示

边缘没明显界线,这就是橘皮的效果

档位切换动图

再称重看看

空筒身

带电池,算是轻巧的了

最后看看配件

感谢木板多送了个密封圈,让偶不比五环少一环

开关

论坛出的手电,偶应该收齐了吧

最后附上黑精灵的规格参数:
外壳:T6061航空铝合金(三级硬氧)+不锈钢
灯珠:美国进口CREE XP-G2 5W LED
色温:白光6500K,黄光5000K(微黄);白光看上去亮,黄光对水雾穿透力强(请注意:同色温之间可能也会有轻微色差)
亮度:500流明以内
透镜:21.8x2mm平面光学镜片
灯座:灯头一体加厚实心灯座
开关:镀银大电流反向开关(机械寿命>5万次)
反光杯:铝合金橘面灯杯,20.3*11mm
调光电路:恒流多档调光(无频闪,无噪音,双保护,带记忆)
供电电源:单18650锂电池(保护板的尖头也可以,推荐平头)
外观颜色:黑色(哑光).
防水等级:IPX8(可以潜水约2米)
尺寸大小:长116mm,直径25mm,净重88g
产品包装:工业包装(泡沫袋包装)
其他说明:禁止拆卸手电头部,否则不予保修
续航时间:用2600mAh锂电池高亮约120分钟
赠送备件:1个开关、1个胶冒、2个胶圈(手电自带手绳)

黑精灵就不拆了,免得木板不给保修
目前知道档位是可以保存的,其他功能的慢慢再感受

网友A:
我的也到了,切换档位模式要很快速的按10下,然后闪动也非常快,弄了半天才选到自己想要的档位。看电量倒是很方便的.
筒身那两个大平面不但可以做标志,还是扩展配件用的,比如可以安装在自行车上的手电支架、枪托支架上、快拔的腰带扣上。如果都做成圆的卡进去后很难拿出来
这次的前面那个菱形的像螺母一样东西,我觉得还挺实用的,手电放在桌子上不会像小直那样自己滚动

网友B:
很不错的论坛福利

网友C:
感觉这个性价比不高,定价太高了,不过对于元首这种土豪来说不算什么。

网友D:
看标题还以为你中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也到了,切换档位模式要很快速的按10下,然后闪动也非常快,弄了半天才选到自己想要的档位。看电量倒是 ...

外观还是不错,设计比较常规,做工比魅色C8好,当然价格也高
到偶手主要还是收藏了

网友E:
看着不错,就是有点贵!

网友F:
这手肥跟俺的有一拼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不错的论坛福利

嗯,有收藏的意义

网友G:
"自然比小霞版主的手更肥厚了"
能把这句话去掉不   之前是手粗现在是手肥    不要这么打击我好吗

网友:
貌似是开家的c26,经典小直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这个性价比不高,定价太高了,不过对于元首这种土豪来说不算什么。

这还是优惠价呢,过后肯定涨价,先撸支来收藏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标题还以为你中奖了

木有中奖呀,只能自掏腰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着不错,就是有点贵!

是的,不过比不锈钢小直还是要便宜点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手肥跟俺的有一拼

偶的和二师兄的不能比,质量差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自然比小霞版主的手更肥厚了"
能把这句话去掉不   之前是手粗现在是手肥    不要这么打击我好吗 ...

小霞版主的要求,一定要满足!

网友:
恭喜中奖哈哈哈,我好像也参与了,不过没这好运气

网友:
引用 楼主:
拧开尾盖看都有的密封圈,宣传的IPX8(可以潜水约2米)不知道有木有问题

我的刚到货,你的少装一条密封圈。也是黄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