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2p a2 不能smb协议互通?

楼主(2019-06-11):
最近组了个蜗牛nas,这样电视机就可以通过smb共享播放nas里的媒体文件了。用百兆lan的tplink wdr5600一切正常,换了全千兆口的 k2p A2 mtk版的路由器就各种卡顿。完全没法正常使用。
就用笔记本试了一下lan口到nas的smb文件传输,端口都是千兆全双工,可是局域网传输文件速度最高才50kb/s,刷机试了官改系统(各版本),老毛子系统(h大,和荒野无灯版),情况均无任何改善。有没有遇上同样问题的?

楼主:
有人看到吗?

网友A:
通过无线方式共享的吗?会不会离路由器太远了,信号不好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过无线方式共享的吗?会不会离路由器太远了,信号不好的原因?

有现连接方式

网友:
那就不知道了,坐等高手解决。

楼主(2019-08-05):
找到原因了,smb1协议后的版本要专利费,基本上路由器只内置了smb1版本,而win10又把smb1给禁用了,会出现上传能跑满千兆带宽,下载就悲剧的情况。刷op好像也没啥用,局域网分享可以考虑换nfs或者ftp

网友B:
win10到系统配置里面打开smb v1.0模式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win10到系统配置里面打开smb v1.0模式啊

现在nfs的速度也挺扯淡的

楼主(2020-02-28):
更正一下,是网卡的兼容性问题

网友:
渣渣bug10的问题。K1  K2  K2P  AC9都试过,SMB没有任何问题

网友(2020-05-27):
引用 楼主:
更正一下,是网卡的兼容性问题

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后来楼主怎么解决的?

网友:
K2P做主路由的话就刷高恪吧,无线AP的话就刷老毛子,能纯净就纯净,蜗牛可以装win7啊,幺蛾子比较少。

网友C:
引用 楼主:
更正一下,是网卡的兼容性问题

换了网卡就行?不用开启 SMB1?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了网卡就行?不用开启 SMB1?

就是网卡兼容性问题,换了个设备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