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g插卡路由推荐

楼主(2019-06-11):
学生党一枚,校园网太垃圾了4m带宽,在教室里1m左右的网速,寝室里都打不开网页,大家推荐一些4g插卡路由吧,要性价比高的,二手的也可以。主要给电脑用,台式机。有什么好的流量卡啊也可以推荐一下,谢谢大家了

网友A:
华为的还行吧,型号忘了。不过流量卡的话,电脑用,流量很大,用电信的?

网友B:
刚买了一个工业路由,插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刚买了一个工业路由,插卡的

怎么样呢?

楼主:
没人回贴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华为的还行吧,型号忘了。不过流量卡的话,电脑用,流量很大,用电信的? ...

能详细点吗?

网友C:
去咸鱼买个2手的CPE,插上手机卡4G流量飕飕快

网友:
随身WiFi器插卡我刚买一个,要不就是固定式的例如闲鱼看到有个叫烽火f531。卡,可以用物联卡,不过物联卡风险高,流量价格便宜,我在用

楼主:
在来多点人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去咸鱼买个2手的CPE,插上手机卡4G流量飕飕快

能推荐一下吗?

网友D:
找个淘汰的手机开热点,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找个淘汰的手机开热点,

用4G手机开热点就好了啊,笔记本手机都有无线,台式机也可以插无线网卡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4G手机开热点就好了啊,笔记本手机都有无线,台式机也可以插无线网卡啊。 ...

网速才两m多,有时候1m多,延迟还高

楼主:
还有没有人啊

网友F:
316华为你可以看看我用三年都没事

网友:
买个K2P蹭网。拼夕夕上买刷好系统的,设置教程问度娘。

网友:
旧手机一台,成本0元,over

网友:
二手网上去买个几十块的老4G手机即可。

我在垃圾堆旁边拣到过一个三星G3586V,当时是触摸失灵,时好时坏,原来是后换的屏,FPC上的元件和原厂不同,碰到下面主板上了,处理后可以用,测试居然支持联通4G,就经常当路由器用,冰激凌套餐外加两张副卡,100M宽带合计119一个月,用不完。

网友:
华为的4G路由2 吧  信号不好的地方还可以加天线 就是网口太少了,就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F:
316华为你可以看看我用三年都没事

什么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