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盗锁可以定制锁芯吗

楼主(2019-06-11):
单位的锁芯坏了,换钥匙麻烦,想问问有没有一家是定制锁芯的 钥匙还是原来的钥匙,锁芯想配个十几把一样的。以备直接换锁 这样不用换钥匙

网友:
有钱当然可以,女朋友都可以定制,小小的锁芯有什么难的。

网友:
看什么锁心。有些锁心某宝可以定制,单开通开都可以。你这个按旧钥匙配锁心,估计收费比较高,比你换钥匙更贵。

网友:
一把好点的锁芯都要100多了,定制锁芯起码300起吧,够你配几十把钥匙了。

网友:
买个外形一样的锁芯回来,自己拆开将里面的弹芯换过去就好了  那就是定制的了

楼主:
找着了 一个九块钱是

网友:
来来来,小伙子,我们可以给你定制,VX13532686793

网友:
五楼正解要找厂家定制价格估计很感人

网友:
锁与锁大不相同,像这种求助帖,至少应该配个锁芯或钥匙的图片,大家的回复才会更有针对性。
一般单位的多钥匙锁,估计结构也不太复杂,最简单的办法照5楼坛友说的去做即可。甚至还可以更简单点---弹子不必换回,直接在新锁芯上根据钥匙重新排列弹子。